急问:运算放大器的研究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02):
除了写论文,都没啥意义/前景。

网友B:
同意2楼3楼。

网友C:
做芯片的 的问题
让用芯片的人回答,估计可定没答案

楼主:
那用来写论文这两个题目哪个比较好啊?

2# zjp8683463

网友D:
哪个都行,就看你怎么抄了

网友E:
这里唯一靠谱的回答是5楼的呵呵
共模负反馈的话,Sansen上次上课说的是,现在还有很多新结构的运放没有发展出全差分结构的,从这上面入手试试吧

网友F:
不懂,帮楼主顶一下。

当然,我也顺便问一下,所谓的共模反馈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很不知道,请高人讲解!!

网友E:
不懂,帮楼主顶一下。

当然,我也顺便问一下,所谓的共模反馈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很不知道,请高人讲解!!
引用 网友F:

全差分运放里一个必须的结构,用于固定运放的输出共模电压。
因为运放的高增益是使用电流源作为放大器负载的,开环内阻很高,输出共模电压无法精确得到,需要在输出端采集共模电压反馈控制。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两个输出端串接两个电阻,得到一个差模信号为零,仅有共模信号的节点,然后去控制放大器里的电流源调节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