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及晶振的一致性问题

楼主(2010-03-02):
看到很多有关ds1302时钟走时不准确的问题,本人也遇到了,如果只做一个时钟,走时不准确可以利用程序加以校正,关键是批量生产怎么才能知道校正量的大小。本人认为首先要掌握批量元器件的一致性,如果一致性不好则无从校正。元器件采购时要选择技术条件好、产品质量稳定的供货商,再就是元件的采购批次不能混淆,元件到货以后还要按误差大小分拣,然后才可以进行校正。现在是怎么分拣,用什么手段分拣才更准确、更快捷。据此,还希望同行间多讨论交流,愿大家能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网友A:
听说12887这个时钟芯片还行,准确性和一致性应该比1302好些,晶体电池集成在内部了...

网友B:
这个一致性无法校正的,因为外置晶振的一致性不能确保。而且这种无源晶振的稳定性并不好,一直会偏移,有时快有时慢,没有规律可循。12887也差不多,只是把晶振和电池集成了,稳定性并没什么提高。
美信-达拉斯有一款高精度的带内置晶体的RTC芯片,年误差在几秒,如果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看一下。

网友C:
LS,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好几款,最普通的是DS3231,内部集成温度补偿晶振,0-40度时精度+/- 2ppm

网友D:
如果不计成本,可以考虑电波钟。
接收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电波塔(河南商丘)发射的北京标准时间无线电信号BPC(频率68.5KHz),

网友E:
貌似和布线很有关系

网友F:
GPS授时不是更精密么

网友G:
你要有一个足够好的装置来测量你的每个晶振频率的实际值,并把这个值记录到你的程序里。好象成本高了点。

网友H:
可以到maxim网站上找一篇“精密计时—自动化与大众化”的**看看,里面推荐了DS3231等

网友I:
石英钟生产线上是用一个仪表直接测量频率偏差,使用外接可调电容调节。

网友J:
现在的实际问题是晶振的个体差异远比温度漂移难让人接受。
例如,两个电子表,其中一个的每月误差只有不到10秒,另一个的每月误差则可以达到1分钟。
如果对晶振个体进行补偿,能做到每月误差10秒以内已经能让许多人接受了。

楼主:
本人经过几天的实验摸索,得出几点体会;所使用的1302是在市场随便购买的,1元一片,晶振0.5元一只,每日的误差基本还是稳定的,在程序里进行误差校正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如果批量生产,每件产品都进行外接电容校正不现实。再就是对1302参数指标的理解,按要求制版、布置元件,相信是能够满足产品误差要求的。对于别人的经验也要有区别的借鉴。要求时钟没有误差是不可能的。误差能够满足使用即可,无需要求精确。

网友I:
1302怎么那么便宜?想象不到!

网友I(2010-04-02):
我做的实验是:使用同一个1302和同一个晶体,主电源供电时时钟猛跑,估计有正30秒/天的误差;而撤掉主电源,用3v纽扣电池只给1302的备用电源引脚供电时,它又误差 负60秒/天!
--------------------------------------------
更正:原来,撤掉主电源后走慢是因为程序上电后有个 WriteTo1302( 0x8e,  0)语句把秒吃为0!眼见不为实啊!

楼主:
我也有类似现象,主电源供电比电池供电多块一秒,误差一天不超过4秒。更换晶振后的误差变化不大。

网友K:
要分拣不是要先测试吗

网友L: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M:
1302用在重要的地方,感觉不可靠,停停走走

网友N(2013-05-05):
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有几天慢2秒, 又突然有一天快了7秒多. 便宜的代价?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有几天慢2秒, 又突然有一天快了7秒多. 便宜的代价?

这种感觉像是温度引起的频率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