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66p51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66p51芯片,使用单时钟76.8Khz,上电时电流3mA以上,持续时间200ms多,外围电路已去,请给予指点!

楼主:
补充问题:该芯片裸片能不能通过紫外线擦除已烧程序?

网友A:
大电流的话,要注意一下对I/O口的设置情况,不要有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下拉电阻的情况出现.

裸片不可用紫外探险已烧程序,因每颗芯片出厂时会写入一些设置信息,用紫外线照射后,此信息也会丢失,造成芯片不正常甚至无法使用.

楼主:
porte也要同样设置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做为I/O口使用,也需要同样的设置

楼主:
闲置端口设置成下面几种方式,功耗各如何或推荐一种设置?
1.输入上拉
2.输入下拉
3.输出高电平
4.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如果I/O口外部不接任何器件,耗电基本上都差不多.
我们一般习惯设置为输入上拉或输入下拉.

楼主:
昨天按照提示修改了设置,但上电依然有3ma的高电流存在,会不会与rem有关,还是其他原因,您们有没有这种芯片的测试数据?

网友B:
66p51遙控器

3.0V待機電流為3.7uA,工作電流是184uA,發碼平均電流為30mA~40mA(和發碼協議碼元長度有關),電壓低于3.0V時,電壓越低,LCD屏保持亮度不變, 電壓低于1.7V自動復位
具體情況如下,正常工作范圍1.7v~3.3v:低電壓復位電壓為1.7v,待機電流小于4.5uA

待機電流在沒按鍵芯片halt模式下測試

工作電流在按住按鍵不放,芯片循環跑主循環,紅外不工作狀態下測試,(已經發碼結束,由于按住按鍵不放,要等到按鍵松開才會進入待機halt狀態)

電壓        待機電流        工作電流
3.3V        4.3uA        216uA
3.2V        3.9uA        199uA
3.1V        3.7uA        185uA
3.0V        3.7uA        184uA
2.9V        3.5uA        180uA
2.8V        3.4uA        170uA
2.7V        3.3uA        169uA
2.6V        3.1uA        162uA
2.5V        3.0uA        156uA
2.4V        2.8uA        141uA
2.3V        2.7uA        136uA
2.2V        2.5uA        131uA
2.1V        2.3uA        126uA
2.0V        2.8uA        120uA
1.9V        2.6uA        118uA
1.8V        2.2uA        112uA
1.7V        2.0uA        102uA

楼主:
谢谢,我再详细说明一下我所碰到的问题:
单时钟工作76.8khz,3v工作电压,未使用rem,porte设置为输出低电平,其余端口作为输入输出,输入均有上拉,问题是上电开机瞬时电流3ma(持续200ms多),该电流与其他单片机相比太大了!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数据,还是我对rem或其他方面的设置有问题?急盼回复!

网友A:
76.8KHZ?? 是不是32.768KHZ??
可否将程序传上来看看,以便分析.

楼主:
晶体频率为76.8khz,以下为初始化部分,请指点:
;************************************************
RESET:
;*****************************************************
;    set special register and initialize
;*****************************************************
        NOP
        NOP
        LDI        SPR,00H                ;NO PULL UP
        LDI        PLCD,00H        ;LCD 1/4DUTY 1/3BIAS AND USE AS PORTC,D
        LDI        PACR,1100B        ;0:BUSY;1:SDA;2:RQS;3:SCK
        LDI        PBCR,0000B        ;0:0/ON/OFF;1:MM/INCH;2:-;3:-
        LDI        PCCR,1000B        ;3:POWER CONTROL
        LDI        PDCR,1100B        ;0:opt;1:LVP/CLR;2:WAIT;3:WORK
        LDI        PECR,0000B
        LDI        PORTE,0011B

        LDI        PORTC,1111B
        LDI        PORTB,1111B        ;PB.3
        LDI        PORTA,0000B
        LDI        PORTD,1011B        ;PA,PC,PD disable inter pull-up
        LDI        TEMP1,0FH        ;DELAY
        SBIM        TEMP1,01H        ;
        BNZ        $-1                ;
        LDI        PORTD,0011B        ;CLOSE

        LDI        TM0,02H
Clear_RAM:                       ;CLEAR RAM
        LDI        DPH,01H
        LDI        DPM,02H
        LDI        DPL,0FH
CR_LOOP:
        LDI        INX,00H
        SBIM        DPL,01H
        BNZ        CR_LOOP
        SBIM        DPM,01H
        SBI        DPM,07H
        BNZ        CR_LOOP
Clear_RAM1:                       ;CLEAR RAM
        LDI        DPH,00H
        LDI        DPM,07H
        LDI        DPL,0FH
CR_LOOP1:
        LDI        INX,00H
        SBIM        DPL,01H
        BNZ        CR_LOOP1
        SBIM        DPM,01H
        SBI        DPM,0010B
        BC        CR_LOOP1
        LDI        070H,00H
Clear_segments:
        LDI        TEMP1,00H
        STA        SEG1
        STA        SEG2
        STA        SEG3
        STA        SEG4
        STA        SEG5
        STA        SEG6
        STA        SEG7
        STA        SEG8
        STA        SEG9
        STA        SEG10
        STA        SEG11
        STA        SEG12
        STA        SEG13
;**********************************************
        ldi        MODE,00H
;**********************************************
        LDI        PORTB,0FH        ;
        LDA        PORTB,00H
        STA        STA_PB,00H
        BA1        $+2
        LDI        STAT0,01H        ;NO AUTO OFF
        LDA        STA_PB,00H
        BA0        $+3
        ORIM        MODE,08H
        ORIM        STAT3,01H        ;FLASH WHILE HALF SLEEPING
;**********************************************
        LDI        STA_PD,1011B        ;ON
        STA        PORTD,00H
        LDA        PORTD,00H
        BA0        $+3
        ORIM        MODE,08H
        ORIM        STAT2,02H        ;OPT FOR DISPLAY
;**********************************************
        ORIM        STAT2,08H        ;DIRECTION SELECT
;**********************************************
        ORIM        STAT0,04H        ;zero
;**********************************************
        LDI        STA_CS,05H
        LDI        TMP0,00H
        LDI        TMP1,00H
BUSY_LOW:
        LDI        PORTA,03H
        LDA        PORTA,00H
        BA0        BUSY_HIGH        ;BUSY HIGH
        ADIM        TMP0,01H
        BNC        BUSY_LOW
        ADIM        TMP1,01H
        BNC        BUSY_LOW
        ORIM        ERR,04H                ;NO BUSY
        JMP        LCD_ON
BUSY_HIGH:
        LDI        IRQ,00H
        LDI        PORTA,07H        ;RQS HIGH
        STA        ACC_BUF,00H        ;DELAY
        LDI        TEMP1,0FH        ;
        SBIM        TEMP1,01H        ;
        BNZ        $-1                ;
        LDI        PORTA,03H        ;RQS HIGH
        LDI        PARM,02H        ;DELAY        ABOUT 200MS
        CALL        Delay
LCD_ON:
        LDI        LCDON,4                ;LCD ON
;*****************************************************
;    main program
;*****************************************************
MAIN:
        ...
        JMP        MAIN
END

网友A:
您的程序不完整,以目前的信息来看,您输入的口并没有打开上拉电阻.

正确打开上拉电阻的方法:
1.设置I/O口方向寄存器为输入口.
2.将系统寄存器13的最高位置1
3.将I/O口数据寄存器写1

楼主:
我通过外接vdd或外接电阻至vdd方式,没使用内部上拉

网友A:
建议您先把设置为输入口的外接的VDD,或是电阻到VDD断开,在程序中打开内置的上拉电阻,并将主程序只写成
NOP
HALT
NOP
NOP
试一下.

另外,是用EVB仿真还是烧好芯片进行的测试?

楼主:
1.不错的建议,之前我测试了一下,200ms的时间大概就是初始化的时间,再试吧!
2.通过烧好的芯片进行的测试,evb仿真时也试了,但没发现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iammercy,您好,能否帮我用上述遥控器试一下开机电流,方法是在电源一端串入一个100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该电阻两端的电压,看看是否存在3ma左右的电流,持续时间200ms?谢谢!

楼主:
昨天我又试了试,该电流是在程序运行之前就存在,与外围电路及程序内部设置无关,当程序运行时该电流不复存在,望请大侠再验证一下!

网友A:
规格要求使用32.768K晶振,您使用的76.8K晶振属超规格要求使用.不建议这样使用

楼主:
改为32.768 khz后依然存在!!!!

网友A:
如果还是有问题,建议联系中颖客服工程人员,现场解决,谢谢!
电话:0755-2518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