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现在手上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对电磁阀进行控制

要求:(1)、电磁阀开关在系统通电的时候,不动作
        (2)、电磁阀再系统断电的时候,动作一下,时间大概1~2秒

电磁阀的动作要求:电压达到24v,电流需要200毫安

我的考虑:我觉得要实现这个功能,应该需要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在系统通电的时候,充电,断电的时候放电。但是我查资料后,感觉这个电容不好选择,经过计算,需要一个30v,10F的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哪里可以弄得到?

另外,各位大虾,要实现电磁阀的动作,看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案呀,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10f太大了吧?

网友A:
常开的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B: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体积能否接受……

楼主:
呵呵~~

电容的选择确实是太大了,我也考虑过电瓶类的东西,但是体积太打了,不符合要求。

“常开的继电器”?恐怕不行吧,要求是要在整个系统断电之后或者同时,电磁阀动一下

网友C:
10f太大. 2200uF, 4700uF 足够打开200毫安的电磁阀。

楼主:
谢谢“highger”大哥

小弟去试试看。

网友D:
价格要10多元吧。

楼主:
谢谢“ andy2003hu”大哥

10多块钱还是可以承受的啦

网友E:
不太明白LZ需要的这个功能有什么实际用途……?

楼主:
回“ejack”

我需要的就是在整个系统断电的时候,电容可以放电,继而带动指定的那个负载。所以就需要一个很大的电容来储能呢!

网友E:
体积小些的蓄电池不行吗?

网友F:
超级电容只有3V的单体,24V楼主可以估计下要多大容量的单体来串联。

楼主: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63v,12000uf的电容回来试试,看放电能不能让我的那个负载动一下,呵呵~~

网友G:
那么大的电容,要换思路

网友C:
不好意思. 没有仔细看. "断电的时候,动作一下,时间大概1~2秒", 那么 2200 uF 不够, 还得加一个小蓄电池. 2200uF 电容可以提供启动,用蓄电池维持。

楼主:
回“wangwo”:

换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指点哈哦

回“highgear”:
非得要加蓄电池吗?

网友H:
回“wangwo”:

换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指点哈哦

回“highgear”:
非得要加蓄电池吗?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就是系统断电时电磁阀不断,过1-2秒自己断电,实现相同目的并且不需要法拉电容等等雷人的东西。

网友H:
讲出实际应用来,可能实现的方法要多得多

楼主:
回“一级菜鸟”:
“系统断电电磁阀不断,过一两秒自己断电”
这要怎么实现呢?这个好像比较困难吧!

首先那个电磁阀,他的功率是4.8W,要驱动它恐怕不容易(在整个系统断电的时候),不用高容量的电容或者蓄电池之类的东西,怎么能够驱动它呢?

实际的应用,说实话,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帮朋友做的,他让我实现的功能就是在整个系统断电的时候,还能保证那个电磁阀继续工作一下,也就是说内部有电流流过,让里面的铁芯动一下就OK了!

今天买的一个63v,12000uf的电容充满电之后确实能够单独驱动它,但是加入到整个系统在其中,就驱动不了,具体的还在测试中。

我就想,会不会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呢!所以希望各位大侠给小多支支招啦!

网友E:
哦,原来LZ要求这电磁阀必须是“动一下”。
不如去找找有没有这种带“动作时间”的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