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字节疑问?

楼主(2010-03-02):
(无正文)

网友A:
同步头,也就是加个包头,表示这个之后是新的一组数据
其实加上包未就可做成变长的,参考下modebus协议

网友B:
定义个协议,接受帧里面包含字节数,接收后处理一下。

网友C:
:D包头+限时接收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程呀,我写了一个程序,但不成功

网友D:
参看偶原来写的帖子,关于串口通讯的

网友E:
用状态机啊,HDLC协议
开旗标 地址 控制 数据 关旗标
动态变长处理

调试用下面的现代工具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