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笙泉MPC82G516 ISP代码灌写

楼主(2010-03-02):
笙泉MPC82G516 ISP代码灌写,使用笙泉的ISP/ICP TOOLS

说明见附件,有图有真相...[local]

楼主:
在上电 或者复位的时候运行ISP代码!

网友A:
既然来了ISP,咱就来个更猛的,串口ISP 的sourcde code

        ORG 00000H
        SJMP    L0002
L0002:
        MOV     SP,#50H
        MOV     20H,#00H
        MOV     P3,#0FFH
        ACALL   L0024
        JNB     20H.0,IspMain
ResetToApp:
        MOV     IFMT,#00H
        MOV     ISPCR,#20H
        SJMP    $
IspMain:
        ACALL   L0036
        CLR     TR0
        CLR     TF0
        CLR     TI
        CLR     RI
        AJMP    CheckID
L0024:
        MOV     P3,#0FFH
        MOV     R0,#26H
L0029:
        JB      RXD,L0033
        NOP
        DJNZ    R0,L0029
        MOV     Var48,#44H
        RET
L0033:
        SETB    20H.0
        RET
L0036:
        MOV     TMOD,#12H
        MOV     R2,#16H
L003B:
        MOV     Var37,#00H
        MOV     Var31,#77H
        MOV     R7,#55H
        ACALL   SendByte
        JB      RXD,L004E
        ACALL   L036A
        DJNZ    R2,L003B
        SJMP    ResetToApp
L004E:
        MOV     R0,#0AH
L0050:
        CLR     TR0
        MOV     TMOD,#11H
        MOV     TH0,#00H
        MOV     TL0,#00H
        CLR     TF0
        JB      RXD,$
        JNB     RXD,$
        SETB    TR0
        JB      RXD,$
        JNB     RXD,$
        CLR     TR0
        MOV     R7,#02H
L006F:
        CLR     C
        MOV     A,TH0
        RRC     A
        MOV     TH0,A
        MOV     A,TL0
        RRC     A
        MOV     TL0,A
        DJNZ    R7,L006F
        CLR     C
        MOV     A,#00H
        SUBB    A,TL0
        MOV     Var31,A
        MOV     Var37,TH0
        MOV     A,Var37
        JNZ     L0094
        MOV     36H,#00H
        MOV     A,TL0
        CLR     C
        SUBB    A,#08H
        JC      L00AA
L0094:
        CLR     C
        MOV     A,TH0
        RRC     A
        MOV     36H,A
        MOV     A,TL0
        RRC     A
        MOV     30H,A
        JZ      L00AA
        CLR     C
        MOV     A,#00H
        SUBB    A,30H
        MOV     30H,A
        SJMP    L00AD
L00AA:
        MOV     30H,#0FEH
L00AD:
        MOV     TMOD,#12H
        MOV     A,Var37
        JZ      L00C4
        MOV     TH0,#00H
        MOV     TL0,#00H
        CLR     TF0
        SETB    TR0
        MOV     R7,#10H
L00C0:
        ACALL   L01FD
        DJNZ    R7,L00C0
L00C4:
        MOV     TH0,Var31
        MOV     TL0,Var31
        CLR     TF0
        SETB    TR0
        MOV     R7,#16H
L00D0:
        JNB     TF0,$
        CLR     TF0
        DJNZ    R7,L00D0
        CLR     TR0
        MOV     R7,#55H
        ACALL   SendByte
        MOV     R7,#0AAH
        ACALL   SendByte
        MOV     R7,#00H
        ACALL   SendByte
        MOV     R7,#0FFH
        ACALL   SendByte
        MOV     R7,#11H
        ACALL   SendByte
        MOV     R7,Var37
        ACALL   SendByte
        MOV     R7,Var31
        ACALL   SendByte
        MOV     IFADRL,#01H
        MOV     R7,SCMD
        MOV     DevIDH,R7
        ACALL   SendByte
        MOV     IFADRL,#00H
        MOV     R7,SCMD
        MOV     DevIDL,R7
        ACALL   SendByte
        ACALL   RecvByte
        CJNE    R7,#55H,L0124
        MOV     49H,#4FH
        ACALL   RecvByte
        CJNE    R7,#0AAH,L0126
        MOV     4AH,#5FH
        ACALL   L036A
        MOV     4BH,#49H
        MOV     R7,#ACK
        ACALL   SendByte
        MOV     4CH,#53H
        RET
L0124:
        ACALL   RecvByte
L0126:
        DJNZ    R0,L012A
        AJMP    ResetToApp
L012A:
        AJMP    L0050
RecvByte:
        MOV     A,Var37
        JNZ     L015C
        MOV     R7,#08H
        CLR     TR0
        MOV     TH0,Var31
        MOV     TL0,30H
        CLR     TF0
        JB      RXD,$
        SETB    TR0
        JNB     TF0,$
        CLR     TF0
L0146:
        JNB     TF0,$
        MOV     C,RXD
        CLR     TF0
        RRC     A
        DJNZ    R7,L0146
        JNB     TF0,$
        CLR     TF0
        CLR     TR0
        JNB     RXD,$
        MOV     R7,A
        RET
L015C:
        MOV     R7,#08H
        CLR     TR0
        CLR     TF0
        MOV     TH0,#00H
        MOV     TL0,#00H
        JB      RXD,$
        SETB    TR0
        MOV     A,36H
        JZ      L0179
        MOV     R4,A
L0172:
        JNB     TF0,$
        CLR     TF0
        DJNZ    R4,L0172
L0179:
        MOV     TL0,30H
        JNB     TF0,$
        CLR     TF0
L0181:
        MOV     R4,Var37
L0183:
        JNB     TF0,$
        CLR     TF0
        DJNZ    R4,L0183
        MOV     TL0,Var31
        JNB     TF0,$
        MOV     C,RXD
        CLR     TF0
        RRC     A
        DJNZ    R7,L0181
        JNB     TF0,$
        CLR     TF0
        CLR     TR0
        JNB     RXD,$
        MOV     R7,A
        RET
SendByte:
        MOV     A,Var37
        JNZ     L01DD
        MOV     A,R7
        MOV     R7,#09H
        MOV     TH0,Var31
        MOV     TL0,Var31
        CLR     TF0
        CLR     C
        SETB    TR0
L01B5:
        MOV     TXD,C
        RRC     A
        JNB     TF0,$
        CLR     TF0
        DJNZ    R7,L01B5
        SETB    TXD
        JNB     TF0,$
        CLR     TF0
        JNB     TF0,$
        CLR     TF0
        JNB     TF0,$
        CLR     TF0
        JNB     TF0,$
        CLR     TF0
        JNB     TF0,$
        CLR     TF0
        CLR     TR0
        RET
L01DD:
        MOV     A,R7
        MOV     R7,#09H
        MOV     TH0,#00H
        MOV     TL0,#00H
        CLR     TF0
        CLR     C
        SETB    TR0
L01EB:
        MOV     TXD,C
        RRC     A
        ACALL   L01FD
        DJNZ    R7,L01EB
        SETB    TXD
        MOV     R7,#05H
L01F6:
        ACALL   L01FD
        DJNZ    R7,L01F6
        CLR     TR0
        RET
L01FD:
        MOV     R4,Var37
L01FF:
        JNB     TF0,$
        CLR     TF0
        DJNZ    R4,L01FF
        MOV     TL0,Var31
        JNB     TF0,$
        CLR     TF0
        RET
CheckID:
        MOV     4DH,#50H
        MOV     R5,#0DH
        MOV     DPTR,#03ACH
L0217: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DevIDH,L0261
        MOV     A,#01H
        MOVC    A,@A+DPTR
        CJNE    A,DevIDL,L0261
        CJNE    R5,#0CH,L0225
L0225:
        JC      L0229
        SETB    Flag_GE12
L0229:
        CJNE    R5,#03H,L022C
L022C:
        JNC     L0230
        SETB    Flag_L3
L0230:
        MOV     A,#02H
        MOVC    A,@A+DPTR
        MOV     DevPara,A
        MOV     R1,#05H
        MOV     R0,#40H
L0239:
        ACALL   RecvByte
        MOV     A,R7
        MOV     @R0,A
        INC     R0
        DJNZ    R1,L0239
        MOV     A,40H
        CJNE    A,#0C0H,L0268
        ADD     A,41H
        ADD     A,PkgSizeH
        ADD     A,PkgZizeL
        ADD     A,44H
        JNZ     L0268
        MOV     A,41H
        JNB     Flag_L3,L0258
        MOV     CKCON,A
        SJMP    IspEraseAp
L0258:
        JB      Flag_GE12,L026E
        ANL     A,#0FH
        MOV     ISPCR,A
        SJMP    IspEraseAp
L0261:
        INC     DPTR
        INC     DPTR
        INC     DPTR
        DJNZ    R5,L0217
        AJMP    ResetToApp
L0268:
        MOV     R7,#0FEH
        ACALL   SendByte
        AJMP    ResetToApp
L026E:
        MOV     0BFH,A
IspEraseAp:
        MOV     IFMT,#03H
        MOV     R1,DevPara
        MOV     R2,#00H
        JNB     Flag_L3,L027D
        MOV     ISPCR,#0C3H
L027D:
        MOV     A,R2
        RL      A
        ANL     A,#0FEH
        MOV     IFADRH,A
        MOV     IFADRL,#00H
        ACALL   IspSequent
        INC     R2
        DJNZ    R1,L027D
        MOV     R7,#ACK
        ACALL   SendByte
        MOV     AddrH,#00H
        MOV     AddrL,#00H
        MOV     IFMT,#02H
        JNB     Flag_L3,L029E
        MOV     ISPCR,#42H
L029E:
        MOV     A,PkgSizeH
        JZ      L02A9
        MOV     R1,A
L02A3:
        ACALL   Rec_Pgm
        ACALL   Rec_Pgm
        DJNZ    R1,L02A3
L02A9:
        MOV     A,PkgZizeL
        JNB     ACC.7,L02B2
        ACALL   Rec_Pgm
        MOV     A,PkgZizeL
L02B2:
        ANL     A,#7FH
        MOV     R1,A
        JZ      CheckSum
        MOV     R6,A
        ACALL   RecvPkg
        MOV     A,R1
        MOV     R6,A
        ACALL   IspProgram
        MOV     R7,#ACK
        ACALL   SendByte
CheckSum:
        MOV     AddrH,#00H
        MOV     AddrL,#00H
        MOV     IFMT,#01H
        JNB     Flag_L3,L02D1
        MOV     ISPCR,#41H
L02D1:
        MOV     A,PkgSizeH
        JZ      L02DC
        MOV     R1,A
L02D6:
        ACALL   CkSumVerify
        ACALL   CkSumVerify
        DJNZ    R1,L02D6
L02DC:
        MOV     A,PkgZizeL
        JNB     ACC.7,L02E5
        ACALL   CkSumVerify
        MOV     A,PkgZizeL
L02E5:
        ANL     A,#7FH
        JZ      PgmEnd
        MOV     R6,A
        ACALL   CalCkSum
        ACALL   SendCkSum
        ACALL   RecvByte
PgmEnd:
        MOV     IFMT,#00H
        AJMP    ResetToApp
Rec_Pgm:
        MOV     R6,#80H
        ACALL   RecvPkg
        MOV     R6,#80H
        ACALL   IspProgram
        MOV     R7,#ACK
        ACALL   SendByte
        RET
RecvPkg:
        MOV     R0,#80H
L0304:
        ACALL   RecvByte
        MOV     A,R7
        MOV     @R0,A
        INC     R0
        DJNZ    R6,L0304
        RET
IspProgram:
        MOV     R0,#80H
L030E:
        MOV     A,@R0
        MOV     IFADRH,AddrH
        MOV     IFADRL,AddrL
        MOV     IFD,A
        ACALL   IspSequent
        INC     AddrL
        MOV     A,AddrL
        JNZ     L0321
        INC     AddrH
L0321:
        INC     R0
        DJNZ    R6,L030E
        RET
CkSumVerify:
        MOV     R6,#80H
        ACALL   CalCkSum
        ACALL   SendCkSum
        ACALL   RecvByte
        CJNE    R7,#ACK,PgmEnd
        RET
CalCkSum:
        MOV     CurCkSumL,#00H
        MOV     CurCkSumH,#00H
L0337:
        MOV     IFADRH,AddrH
        MOV     IFADRL,AddrL
        ACALL   IspSequent
        MOV     A,IFD
        CLR     C
        ADD     A,CurCkSumL
        MOV     CurCkSumL,A
        JNC     L034A
        INC     CurCkSumH
L034A:
        INC     AddrL
        MOV     A,AddrL
        JNZ     L0352
        INC     AddrH
L0352:
        DJNZ    R6,L0337
        RET
SendCkSum:
        MOV     R7,CurCkSumH
        ACALL   SendByte
        MOV     R7,CurCkSumL
        ACALL   SendByte
        MOV     A,CurCkSumH
        CPL     A
        MOV     R7,A
        ACALL   SendByte
        MOV     A,CurCkSumL
        CPL     A
        MOV     R7,A
        ACALL   SendByte
        RET
L036A:
        MOV     TH0,Var31
        MOV     TL0,Var31
        CLR     TF0
        SETB    TR0
        MOV     R3,#10H
L0376:
        JNB     TF0,$
        CLR     TF0
        DJNZ    R3,L0376
        CLR     TR0
        RET
IspSequent:
        ORL     ISPCR,#80H
        MOV     SCMD,#46H
        PUSH    R0
        MOV     R0,#48H
        CJNE    @R0,#44H,L03AA
        INC     R0
        CJNE    @R0,#4FH,L03AA
        INC     R0
        CJNE    @R0,#5FH,L03AA
        INC     R0
        CJNE    @R0,#49H,L03AA
        INC     R0
        CJNE    @R0,#53H,L03AA
        INC     R0
        CJNE    @R0,#50H,L03AA
        POP     R0
        MOV     SCMD,#0B9H
        ANL     ISPCR,#7FH
        RET
L03AA:
        AJMP    ResetToApp
        DB      0F8H
        DB      01H
        DB      0EH
        DB      0F8H
        DB      02H
        DB      0EH
        DB      0F1H
        DB      10H
        DB      7CH
        DB      0F1H
        DB      08H
        DB      7CH
        DB      0F1H
        DB      04H
        DB      7CH
        DB      0F0H
        DB      02H
        DB      1CH
        DB      0F0H
        DB      01H
        DB      1CH
        DB      0F2H
        DB      02H
        DB      0EH
        DB      0F3H
        DB      04H
        DB      1DH
        DB      0F4H
        DB      10H
        DB      7EH
        DB      0F0H
        DB      04H
        DB      1CH
        DB      0F7H
        DB      04H
        DB      1EH
        DB      0F5H
        DB      04H
        DB      1EH

网友B:
这个真够猛的

网友C:
汇编那,不太用

网友D:
一个比一个猛,下来看看

网友E:
来探查真相

网友A:
如果你再仔细看看我发的source code
就会发现,它怎么跟Megawin官方的ISP loader如此像呢
哈哈哈,想到了什么

网友F:
LS很有意思,呵呵

网友G:
代码灌写的图片很好,很清楚

楼主:
摸索的时候 就顺便记录下来了 以后方便自己 也方便他人!

网友H:
不容易啊,呵呵:lol

楼主:
哇塞被穿裤子了呢

楼主:
COM_Prot_ ISP 的load 也验证过了,灌写代码类似灌写ISP load,
注意:烧写用户的程序时先Load File  再按MCU复位键 然后按Update Target按钮后并放开MCU复位键(此步给MCU上电也可以)!烧写成功----见图,这样只要串口就可以了更新目标用户代码了,我用的是PL-2303(USB转232)

网友I:
楼上的软件还是老版本;P

楼主:
又出什么新版本了啊?

网友I:
COM PORT ISP出到2.01版啦,可以单独加载IAP,可以配置代码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