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两、三种模块组合,编程开发的产品,能申请专利吗

楼主(2010-03-02):
举个例子,假设现在还没有人做可以实时发送回汽车位置的 GPS+GPRS 模块做汽车定位器,其中有成品模块,GPS,GPRS,还有编程开发工作,即用单片机编程控制它们,
那么,经过检索和市场调查,市场上还没有这种东西,第一个做出这种东西的,可否申请专利?
如果能申请而且获得授权,权利要求书写得好的话,最大可以保护到什么程度?别人都不能做由“GPS+GPRS+单片机”组成的,具有这种功能的产品了?
如果有人提出证据,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有文献公开报导、或者已有公司在卖这种产品,是不是这个专利就可以被宣告无效?

网友A:
1、可以。
2、仅能保护你原创部分。
3、如果有人提出,专利局复审后,可能会宣告无效。

楼主:
请maychang大侠点:对“原创”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上面的例子来说:GPS模块、GPRS模块、单片机都不是原创,但用这3者结合,来实现汽车的实时定位算原创?

网友B:
maychang, 程序的控制方法,能申请专利不?

网友C:
实用新型可以,发明不行

网友B:
遇见鬼了,咋一发三响...

网友A:
3楼:
是的。三者均非原创,只有组合是原创。

4、5、6楼PowerAnts
这个不是很清楚,需要查查。
不过,程序好像应该归版权类,控制方法应该归专利类,而且控制方法只能申请发明专利。

网友D:
实用新型不保护方法。
程序的控制方法必须申请发明专利才行。

网友E:
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都能申请,只是最后有没有用的问题了

网友F:
只要专利检索时无同类先行申请,那么拿到专利是没问题的,也完全合法,但这样的专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保护作用的,被证伪无效掉很轻松,以此来进行“侵权”诉讼,只要法官还稍有良知就不会胜诉,所以需权衡一下是否有申请的必要。要证伪这种专利可通过举证证明该“专利”所及为公知知识,核心为“该组合方法不具创新性”,即要么已有公开信息在专利提交申请前公示,要么“该组合方法”对业内人员而言是很自然的无需任何启发即可独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