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在LPC2210上挂过NANDFLASH

楼主(2010-03-02):
出来救救我啊,我在外部RAM调试的时候,ID,察除,写页,没有问题,读页的时候大多死在判忙处,程序飞到0X00000010处,偶尔可以成功一次。但是在内部RAM模式,没有问题。我的电路是直接挂在BANK3上的,读写信号直接相连,片选直接相连,P1。22管脚判忙,A0接CLE。A1接ALE。那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先谢谢
#include <LPC22xx.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NandFlashK9F2808_base.h"
////////////////宏定义
/*************** 设备命令*****************/
#define NAND_CMD_SEQIN    0x80
#define NAND_CMD_READ0    0x00
#define NAND_CMD_STATUS   0x70
#define NAND_CMD_ERASE1   0x60
#define NAND_CMD_ERASE2   0xd0
#define NAND_CMD_RDID     0x90
#define BLOCK_NUM         1024            //  整个NandFlash 1024块
/*********命令、地址、数据端口************/
#define NF_CMD_ADDR   0x83000001
#define NF_ADD_ADDR   0x83000002
#define NF_DAT_ADDR   0x83000000
#define PAGE_SIZE                  512    // 一页512字节
#define NAND_CMD_PAGEPROG          0x10
/********* 读、写数据,写地址,忙等待**********/
#define NF_RD_DATA( )               (* (volatile UINT8 *)(NF_DAT_ADDR) )
#define NF_WR_CMD( cmd )         (*( (volatile UINT8 *)(NF_CMD_ADDR) ) = (UINT8)(cmd) )
#define NF_WR_ADDR( addr )       (*( (volatile UINT8 *)(NF_ADD_ADDR) )= (UINT8)(addr) )
#define NF_WR_DAT( dat )            (*( (volatile UINT8 *)(NF_DAT_ADDR) ) = (UINT8)(dat) )
#define NF_WAIT_BUSY( )           {IO1DIR |= ( 0x01<<22 );IO1SET |= ( 0x01<<22 );IO1DIR &= 0xFFBFFFFF; while( !(IO1PIN&(0x01<<22) ) ); }
void  delly(void)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0;i++);
}
/***************************************************************
     读NandFlash ID号,返回ID号
     ID为:0xEC73
***************************************************************/
static UINT16 NF_GetID( void )
{
    UINT16   id=4;
    NF_WR_CMD(NAND_CMD_RDID);
    while( id--);
    id = NF_RD_DATA( )<<8;
    id |= NF_RD_DATA( );
    return  id;
}
/****************************************************************
    NandFlash端口初始化,检测ID是否正确
    返回: NF_SUCCESS   初始化成功
              NF_FAILURE   不成功
****************************************************************/
UINT8  NF_Init(void)
{
//    PINSEL2 &= 0xFFFFFFCF;    // P2.7~2.0为数据总线,P1.1为OE
//    PINSEL2 |= 0x10100;       // 使能WE、CS3

//    IO2DIR = IO2DIR | (0x01<<18)&0xFFF7FFFF ; //RB input,WP output
    if( NF_GetID( ) == 0xEC73 )   // 检测ID
        return  NF_SUCCESS;
    else
        return NF_FAILURE;
}
/**************************块擦除********************************
    返回: 操作状态 !( nandstatus&1 )
              1 操作成功
              0 不成功
****************************************************************/
static UINT8  NF_EraseBlock( UINT16  blocknum )      //  单块擦除
{
    UINT8 nandstatus ;
    UINT16 pagenum;

    pagenum = blocknum<<5;
    IO2SET |= ( 0x01<<18 );                                // WP = 1

    NF_WR_CMD( NAND_CMD_ERASE1 );                          //写入块檫除建立命令60
    NF_WR_ADDR( pagenum&0xff );                            //页地址
    NF_WR_ADDR( (pagenum>>8)&0xff  );
    NF_WR_CMD( NAND_CMD_ERASE2 );

    NF_WAIT_BUSY( );

    IO2CLR |= (0x01<<18);                                  // WP = 0

    NF_WR_CMD( NAND_CMD_STATUS );
    nandstatus = NF_RD_DATA( );
    return  !( nandstatus&1 );
}
/*************************写一页数据****************************
    pagenum: 页号   buffer: 数据指针
    注: 每次写512字节数据
****************************************************************/
static UINT8 WriteOnePage( UINT16 pagenum , UINT8 *buffer )   //  一页内写数据
{
    UINT16 i;
    UINT8  nandstatus;
  //  IO2SET |= ( 0x01<<18 );                                  // WP = 1

    NF_WR_CMD(NAND_CMD_READ0);
    NF_WR_CMD( NAND_CMD_SEQIN );
    NF_WR_ADDR( 0x00 );
    NF_WR_ADDR( pagenum & 0xff );
    NF_WR_ADDR( (pagenum>>8) & 0xff );

    for( i = 0; i <PAGE_SIZE; i++)
        NF_WR_DAT( buffer[i] );

    NF_WR_CMD( NAND_CMD_PAGEPROG );

    NF_WAIT_BUSY( );

    NF_WR_CMD( NAND_CMD_STATUS );
    nandstatus = NF_RD_DATA( );
   // IO2CLR |= (0x01<<18);                                 // WP = 0
    return  !( nandstatus&1 );     // 返回1成功
}
/************************读一页数据*****************************
    pagenum: 页号 buffer: 数据指针
    注:每次读出512字节数据
****************************************************************/
static UINT8  ReadOnePage( UINT16 pagenum  , UINT8 *buffer1 )   //  读一页数据
{
    UINT16 num ;
    NF_WR_CMD(NAND_CMD_READ0);

    PINSEL2 = PINSEL2&0xFFFCFFFF;             // P3.26 总线=>GPIO
    IO3DIR |= (0x01<<24);                                 // 输出
    IO3CLR |= (0x01<<24);                                // low

    NF_WR_CMD(NAND_CMD_READ0);
    NF_WR_ADDR( 0x00 );
    NF_WR_ADDR( pagenum & 0xff );
    NF_WR_ADDR( (pagenum>>8) & 0xff );

    NF_WAIT_BUSY( );
    IO3SET |= (0x01<<24);                                  // high
    PINSEL2 |= (0x01<<16);                               // P3.26  CS1

    for( num = 0; num<PAGE_SIZE; num++)
        buffer1[num] = NF_RD_DATA( );

    return  NF_SUCCESS;
}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and;
  UINT32 i;
  UINT8  array[512];
  for(i=0;i<512;i++)
  array[i]=0x00;
  PINSEL2=PINSEL2&0x0f814914;
   while(1)        //闪灯循环
   {
      NF_Init();                            //初始化,并读ID号
//      nand=NF_EraseBlock(0);                   //单块檫除子程序32*10+10
//      WriteOnePage(1,array);
      ReadOnePage(1,array);
      IODIR0=0xffffffff;
//   PINSEL2 = PINSEL2&0xFFFCFFFF;
    IOCLR0=0xffffffff;
  delly();
   IO0SET=0xffffffff;
   delly();

   }
}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想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