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flash模拟EEPROM问题

楼主(2010-03-02):
刚看了一篇关于2812的falsh模拟EEPROM的文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用falsh模拟EEPROM需要将固定的sector划分成块,块再划分成页,然后从头到尾的按地址存储数据,当最后的地址空间用完后就要将这个sector全部擦除再从头开始写数据,我的问题是这样模拟出来的EEPROM里面存储的数据可以改写么?一定要顺序的存下来么?我要是想改变一个变量的值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还没这样用过。这样用读取速度有多快?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吧,可以直接把flash当做RAM用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这么用?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吧,可以直接把flash当做RAM用吧
引用 网友B:
比较感兴趣

网友A:
这样用,数据空间会很有限吧,不过小程序够用了

网友E:
不知楼主的程序多大

网友B:
我就是把flash弄出来比较大一块可用的数据区当做EEPROM

网友C:
就是在CMD文件中开辟一个数据区就可以啦?这么简单?

网友F:
不可思议

网友A:
还可以这么用啊,长见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么用的,不知大家有什么更好的用法

网友G:
如果要用内部FLASH,就调用FLASH API,程序从FLASH运行时,先要将对FLASH的操作函数复制到内部RAM中执行,结束后在跳到FLASH中运行。看看TI的例程就明白了!

网友C:
LS是一个达人,不知道LS做过2812的串口烧写没有?

网友H:
LS的2812的串口烧写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呜呜,没人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其实2812的flash还算比较大了,一般的程序都能装的开,想开辟一块空间作EEPROM完全够用的。呵呵

网友A:
我觉得只要你地址定义好了,就可以更改里面的数据,还有这个应该是对相应的地址进行操作的,应该不需要按顺序来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定义好了,就可以当普通EEPROM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