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无线数据传输系统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0-03-02):
【初来乍到,请各位包涵】
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的系统,发送端,用ADC转换传感器的模拟量,通过天线辐射发出。接收端接收进行相关处理。32个发送端,整体数据量相对较大,600Kbps左右,且要求100米左右的传输距离。各位高手能不能推荐一下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芯片。

看TI的CC2400可以达到1000Kbps的传输速率,不知是不是好用。传输距离跟芯片是不是关系不大,而跟天线的选择,阻抗匹配关系比较紧密。接收端和发送端是不是最好用一样的芯片。。。。【问题很白,请指教】

望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1。传输距离肯定跟IC本身设计有关,有些IC的设计输出功率大,而有些IC的设计输出功率小
2。跟天线的选择,跟负载的匹配关系相当大,匹配不好的话,就算IC的输出功率大,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3。接收跟发送端的芯片是不是一样?
   目前有的公司生产的芯片发射跟接收芯片型号是不一样的,有的公司是收发一体,也就是说型号一样,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B:
楼主的应用最好基于有线网络,用无线的话,基于任何合法信道均无法满足你的需求,要么需要大幅降低对数据传输率的要求。

楼主:
谢谢andy2003hu、chunyang。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C:
可以考虑用wifi啊

不过软件会很麻烦

网友D:
CC1100勉强可以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