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发送端能不能直接连接到自己的接收端?

楼主(2010-03-02):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上可以的吧,这类通讯都是差分线, 而且buffer可能都很大。可以试一下,把输出+/-分别接输入-/+,需要工作于双工模式,

网友B:
现在很多网卡都是自适应的.

网友C:
修改网卡岂不是很麻烦,
直接从驱动程序接口那里截取数据不就行了嘛。
可以安装一个包过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