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VDS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请教各位 对于LVDS的 差分着两个字要怎么理解 ,还有LVDS是通过PLL和并串转换实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A:
LVDS只是一个电平标准而已,差分,可以说是两条线传输的是一路串行数据,两条线里面的数据是反向的。这样可以减少干扰。其中PLL只是起到一个时钟调整的作用,串并转换是HDL模块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