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想想怎么输出0啊?

楼主:
我做一个位置传感器,要求输出0到20mA信号,前级电路可以设定5V以内的可调电压信号,后一级电路我用LM2904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和一个V/A转换电路,我本想将前级电路设成0到2.5V,这样最终出来的就是0到20mA信号,可是现在前一级电路最低电平只能输出几个mV,并且无法改变,导致现在送不出0mA的信号,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在后级电路上改一下,使它输出0mA呢?电路见附件图片(前级电路可以任意设成5V以内的可变信号,如1到3V,0.5到4V等等)

网友A(2010-03-02):
单电源供电,要改变下设置
可以设定1~3.5V为输入,把R1接地端改成1V,则1~3.5V对应0~20ma

网友B:
彻底的方法是改用双电源。

楼主(2010-08-24):
2楼的方**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