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两个电阻如何叠放(求助)

楼主(2010-03-02):
效果图如上,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这里肯定是要报警的,对吧。但是我想,能不能不要报警,这样随意放两个电阻,只要不是焊盘接触了。

1、先不管它报警不报警,在otions里把错误给取消掉,这种方法不可靠。如下图:

2、同上图,勾上这个对勾,先默认两个电阻接近的报警,布置以后。等到最后,再在“Tool”里抹掉所有错误。
3、Rule---设置相关间距,这些都没有用,我都试过。如下图:

  或

这两个都是无效的。

现在请教:不使用“去掉报警,“默认报警最后Tool里抹除错误”这两个方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两个电阻挨在一起不报警(哪然焊盘在一起肯定得报警的)。

谢谢啊,各位大拿!

楼主:
继续顶,顶到有人解答。

网友A:
奇怪。。。。。。LZ的意图!有点矛盾。

网友B:
可以重新建一个封装,分两部分,每部分一个电阻

楼主:
如何矛盾?我仅仅是想正常情况下,让两个电阻可以自由接触而不能报警。不可以使用关闭“ERC”或“默认报警再去Toll菜单里抹掉错误”,因为这两个方法只是一种消极意义。
3# leming10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建封装更不可靠了,如果两个电阻,我去建两个电阻的封装,如果是N个电阻,那我企岂不是要建N个电阻挨在一起的封装,那样貌似不是正面途径。

网友C:
把要挨近的元件距离改小就行了,不过一看就是菜鸟!你不知道元件之间的距离吗?那去看看IPC吧!!!从开始就要学会规范!不是你想那样画就行的~~~不要扔我砖头~~~~我只是菜鸟的哥哥,菜农~~~~呵呵

网友D:
呵呵,不是在那里设置的。
tools->design rule  check->on-line,右下角有个componemt clearance,这个就是元件距离检查,去掉就ok了

网友D:
建议lz研究一下report和on-line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肯定是菜鸟,从业不到4年,因为非专业LAYOUT。画的板不超过50块,现在量产的产品也不过是8种。

但是,你所说的“元件距离”,我上面已经提到过了,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细看**,就在这里乱喷,我强烈BS你。如果你想回复,请你细细把我所说的问题看完看懂。没看完就开始喷,强烈BS。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谢谢哥们的指点啊,其实俺也是无意啊。有一次看到一个哥们在巴常大的地上布满板子,所有电阻电容都是挨在一起,没有报警,觉得很好奇。于是尝试一下,结果就是试不出来。

毕竟俺平常也不去琢磨这个特殊功能,毕竟项目时间紧迫啊,画板只需要满足“方便生产和通过EMC”这两个要求。

再次感谢你。

网友C:
楼主误会了!!!我所说的元件距离是缩小!而你直接就把它去掉了,DRC那是肯定的!
我的意思是:1、封装的边缘轮廓线条向内收缩一定量直到PCB出来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
            2、你若想silkscreen层好看就只好重建封装了!

网友E(2011-05-09):
在21ic看到的第一篇让我觉得缺少尊重的问题...

网友F:
来插个图看的明了点

网友F:
那个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G:
8楼和14楼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两个元件贴在一起不报警有很大的弊端。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些特殊设定是自己要注意的,个人习惯;我就这种设定,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H:
这种的都慎用吧,如果这样设定的话,就失去了这个约束存在的意义了。板子小无所谓,人眼也能看的过来。但当板子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人的检查就根本没办法保证整个板子在这个约束上的正确性了。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要挨在一起的原件定义成一个新的class,然后但对对这个class制定约束,不影响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