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嵌入的距离

楼主(2010-03-02):
本刚入门单片机,不清楚嵌入式的差别,大伙们尽情拍砖吧,

网友A:
距离还好远呢

不过别急,一步一个脚印,会走到那一步的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
:)

网友B:
嵌入式是一种解决方案罢了,说直白点就是“单片机+软件”,打个预防针,嵌入式操作系统不等于嵌入式哈。

网友C:
嵌入了操作系统的MCU

网友B:
嵌入了操作系统的MCU
引用 网友C:

不太同意,更多的MCU是没有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只是在某些条件下方便开发(主要是二次开发)的一种技术手段罢了。

网友D:
嵌入式系统是被嵌入至目标系统(也称宿主系统)具有特定功能的智能系统(或称为计算机系统)。单片机,DSP,FPGA等都是嵌入式系统常用的一类器件而已。

总体来说,嵌入式系统包含处理器(及所谓的单片机等),前向通道,后向通道,人机界面,通信接口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如果是采用“计算机”(如MCU,MPU,DSP)的话,还必须配置相应的“软件”。当然还可以引入“管家”——操作系统。总之,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或MCU,DSP,FPGA等)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但却存在包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