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板子,ALLGERO的,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02):
lg, ge
才学的ALLGERO,见笑了

网友A:
比我话的好

楼主:
指点一下不足的地方,大虾们来指点指点·······

网友B:
这板子主芯片就没必要旋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这板子主芯片就没必要旋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A:怎么会呢?应接口的需要,旋转了主芯片,更好布线!实际PCB可以做为现在的1/2的大小的,但PCB小了,反而手拿的不顺!

楼主:
请zhuzhenqiu指点迷津!!

楼主:
恩!是这样!学习了,谢谢zhuzhenqiu!

网友C:
确实很难看....

楼主:
请教wolver高人指点!!

网友D:
不要旋转45度 一点没必要

楼主:
恩!没考虑贴片机!我没在公司工作过,没那方面的经验,这下学习了

网友C:
re: 13楼
没见你的原理图、也不知道你的生产工艺...只能发表观感...:lol

楼主:
一般的DIY,基于MSP430的数据采集系统,wolver  指点的是,我没考虑生产工艺!以后会注意的,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这种板子器件不要做旋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