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02):
再请问,看这个ERC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去改正这个错误,请指教。。。

楼主:
难道JP7-1与jp7-7不能接电源VCC嘛?不可能吧,还有U4的接法也对的啊,望大家指点

网友A:
那个封装应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小的(0.291)一种是大的(7.391)

网友B:
LS是错的,那个是误差。你想也想得到,会有这么小的封装吗?

网友C:
上面的是英制(英吋),下面的是公制(毫米)。

另外,那个警告说的是I/O类型引脚和电源相连可能会有问题。至于会有什么问题?设想一下如果I/O是输出会如何?

网友D:
0.291*25.4=7.391

网友E:
上面的尺寸一个的是英制,一个的是公制,单位分别是密尔和毫米,每个都有一个大致的范围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那么ERC错误了是为什么?根据6楼解释我不太清楚

楼主:
明白了,把引脚属性改为passive 就行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在sch原理图中花了100个电阻,但是我一开始忘记填写封装了,现在我想利用一个快捷键来控制100个电阻的封装都是0805的封装类型,请问该怎么操作,我附上图

楼主:
我选择很多方式就是不能达到那个效果,我问了同事,他说把attributes to match by-lib ref改为RES1 footprint改为0805,但是结果不是,麻烦大家给我点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就是这样改的,但是不是

网友F(2010-05-13):
公制  英制  允许偏差 等

网友G:
公制  英制,最大值,最小值,一般我以最大值为参考数据。

网友H:
尺寸7楼的说的对

网友I:
这个是99吗?
如果是高版本的,可以调用查找相似对象选中100个电阻,然后调出Inspector面板,把Footprint的LED改成0805即可.

网友J:
到库中改吧,库中有设置原件封装的。更新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