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请教 软驱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3-02):
请问这个是3相的么?  怎么有4根线???

网友A:
总要个地吧

网友B:
这个图那么好看,找机会我也拆一个来瞧瞧

楼主:
哪个D点到底是做什么的  因为图上了柏油  看不清楚汗
这个也有

楼主:
我把  第一张图的 D点哪个焊点  用电烙铁 焊开 电机 转动没有影响

买个这个东西花了我20大样哦

楼主:
郁闷 木有人 回答:L

网友C:
那个是3个绕组的公共端,
三条线接在一起,肯定要有一个接头的,
让接头悬空,肯定不如焊在电路板上稳妥。

另外,在无传感器控制时,这个公共端是有用处的,可以简化算法,提高性能。

楼主:
呵呵 OK了 用51控制

网友D:
同意9楼,测相电压波形也要用这个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