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定时器0捕获功能问题

楼主(2010-02-24):
STR9定时器0捕获功能问题

我现在用STR912的定时器0作外部上升延捕获,仿真时已确定TIM0计数正常,捕获管脚定义为P4.0,(具体该怎么配置为该管脚的第2输入功能,并不非常确定正确) 但是就是进不了捕获功能,产生不了捕获中断,不知道谁做过该实验,有愿意共享经验么?

楼主:
我现在用STR912的定时器0作外部上升延捕获,仿真时已确定TIM0计数正常,捕获管脚定义为P4.0,(具体该怎么配置为该管脚的第2输入功能,并不非常确定正确) 但是就是进不了捕获功能,产生不了捕获中断,不知道谁做过该实验,有愿意共享经验么?可怜ST都不提供例程,我都不知道错在那里,可惜啊

网友A:
捕获中断使能了吗,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贴上相关代码,望指点
/* Enable the GPIO4 Clock */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GPIO4, ENABLE);
/* Enable the TIM01 Clock */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TIM01, ENABLE);
    /*配置捕获输入管脚,使用P4.0为捕获输入脚*/
GPIO_DeInit(GPIO4);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irection = GPIO_Pin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Type = GPIO_Type_OpenCollecto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InputAl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IPConnected = GPIO_IPConnected_Enable;
GPIO_Init (GPIO4, &GPIO_InitStructure);  //P4.0 TIM0_ICAP1输入

/* TIM0设置 */
TIM_DeInit(TIM0);                          /* TIM0 Deinitialization */
   /* TIM0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TIM_StructInit(&TIM_InitStructure);

   /* TIM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ICAP_CHANNEL_1;     //1通道输入捕获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_Source = TIM_CLK_APB;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55;
TIM_InitStructure.TIM_ICAP1_Edge = TIM_ICAP1_EDGE_FALLING; //通道1为上升延捕获

   TIM_Init (TIM0, &TIM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0, TIM_IT_IC1, ENABLE);
   TIM_CounterCmd(TIM0, TIM_START);

   /* 系统中断设置 */
   SCU_AHBPeriphClockConfig(__VIC,ENABLE);
VIC_DeInit();
VIC_Config(TIM0_ITLine, VIC_IRQ, 1);
   VIC_ITCmd(TIM0_ITLine, ENABLE);

/* 中断函数 */
/*******************************************************************************
* Function Name  : TIM0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he TIM0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0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Flag(TIM0, TIM_FLAG_IC1);
}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输入有没波形

网友C:
没有这样用,没有用管脚进行中断的计数方式

楼主:
输入有波形的
楼上兄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样做捕获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