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楼主(2010-03-02):
想问下用一个5V单片机通过一个5V供电的MAX485能与用3.3V供电的MAX3485接收数据实现与3.3V供电的单片机通信吗?485芯片供电电压的不同,传输的485差分信号共模和差模电压相同吗?

网友A:
可以直接互联通讯,总线上的逻辑电平标准是相同的,至于共模电压是由外部干扰或参考地电位所不同引起的。

楼主:
哦,谢谢春阳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