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温度传感器吧

楼主(2010-03-02):
受人之托,让做一个温控设备,选用非接触温度传感器,同时又要求控制成本,30元以内的,有没有知道的,给推荐一下?谢谢
补充一下,测量范围大约在1000度
再补一个问题,有人知道下图中的小管子是什么吗,用来测温的。

网友A:
那个是发光二极管吧,测量红外线波长的测温二极管好像没这么简单。

楼主:
我也很纳闷,我怎么看都不想能够测温的东西。
一个朋友给我拿来的,说用这个东西对着被测物(被测物温度大约1000度),当温度高了之后,则用继电器断开线路。因为没有见过,所以,到坛子上来问问,不知道用的什么原理

楼主:
我刚才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光电二极管,因为被测物在高温时融化发光,通过光强来判断温度,有做过相似产品的吗?

网友B:
红外测温啦

楼主:
红外测温啦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的清楚点?

网友C:
荧光光纤?

网友D:
我还是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E:
这个是光敏二极管(很大可能是红外波段),用于粗放温度检测,有人用它检测玻璃纤维(建筑麻刀)不能做仪表。可做仪表的就不是30元的事情了。

楼主:
这个是光敏二极管(很大可能是红外波段),用于粗放温度检测,有人用它检测玻璃纤维(建筑麻刀)不能做仪表。可做仪表的就不是30元的事情了。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我想得到的答案,在网上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我不是做仪表,只需要判断一个温度点就可以了,所以,满足要求,不知道周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F:
我们用的红外温度传感器探头就1000多块一个,30元 不可能做出什么精准的仪表

网友G:
借这个帖子给大家普及下传感器的知识(俺现在专业从事传感器的干活)

1.电化学毒气传感器
这类传感器主要是用来测试各种有毒气体的,内部原理是化学反应。比如:

瑞士的Membrapor公司(http://www.membrapor.com/)的气体传感器种类就很多,产品主要有CO传感器、NH3传感器、H2S传感器、SO2传感器、NO传感器、NO2传感器、CL2传感器、HCL传感器、H2传感器、PH3传感器、SIH4传感器、O3传感器、CH20传感器、C2H4传感器、HCN传感器、C2H4O传感器。

德国的IT公司(http://www.it-wismar.de/)有CO传感器、H2S传感器、NO传感器、NO2传感器、SO2传感器、O2传感器(工业、医疗、汽车、潜水氧)。
更多关于瑞士membrapor公司和德国IT公司的传感器,请点击我的空间,信息更全

2.PID气体传感器(挥发有机物光离子检测传感器)
  光离子化检测器由调制电场、无极紫外光源和电离室组成,中间由可透紫外光的光窗相隔。在电离室内,待测组分的分子吸收紫外光能量发生电离,选用不同能量的紫外灯(9.8eV,10.6eV,11.7eV),可选择性地测定各种有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在紫外光的激发作用下电离成为正负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在电极间发生迁移产生的电流与气体浓度成正比,高精度检测电路对变化的信号进行运算处理,实时得出现场检测数据。

比如:
Baseline挥发有机物光电离子检测传感器主要有三个
黑色的PID传感器线性量程为0.1ppm-2000ppm,最小检测范围50ppb
金色的PID传感器线性量程为0.01ppm-200ppm,最小检测范围25ppb
银色的PID传感器线性量程为0.01ppm-20ppm,最小检测范围5ppb

一般VOC到底是指什么?
许多有害物质原料都含有VOC,PID由于其对VOC的高灵敏度,成为有害物质早期危险报警、泄漏监测等不可缺少的实用工具。VOC是在工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些化学混合物。它包括:燃料(多数有毒有害气体都是由它产生)油脂、原油、去污剂等溶剂、油漆、塑料、树脂等(并不是所有的VOC都能够使用PID来测量)

哪些是可以用PID测量的?
多数能被PID测量的化合物都包含碳元素,他们包括:芳香烃类(一些拥有苯环的化合物),像: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酮类和醛类(一些含有C=O基的化合物),像:丙酮、甲基酮、乙基酮、乙醛等胺以及胺类化合物(包含氮元素的碳化物),像:二乙基胺氯代烃类,像:三氯乙烯、全氯乙烯硫化物,像:硫醇不饱和烃类,像:丁烷、辛烷氨气(四轴飞行器物)半导体气体,砷化氢、磷化氢氮氧化物,溴气,碘。

哪些是不可以用PID测量的?
放射物、空气(N2、O2、CO2、H2O)、一般的有毒气体(CO、HCN、SO2)、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酸性气体(HCL、HF、HNO3)、其他:氟利昂、臭氧。其他不可挥发的。

      有机挥发物的检测原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电化学传感器半导体氧化物传感器红外传感器最新技术的光离子化传感器(PID)。
     在以上几类检测技术中,由于VOC 气体的理化特性,电化学方法只能检测其中小部分有机化合物,而且其使用寿命也无法满足客户实际使用的要求。半导体氧化物传感器的检测灵敏度较高,但由于其对碳、硫、氮氧化物有较大的响应,而不能用于焦化行业。红外方法的检测稳定性、选择性较好,但无法检测多种气体。煤焦化混合芳烃中含有几十种有机物,他们的化学性质差异较大,而PID 检测技术是无损坏的物理检测技术,抛开化学性质的差异,以物理(电离)的方法对多种有机化合物如苯、甲苯、二甲苯、萘、酚、酮等进行准确检测,检测精度可达1ppb 水平,是目前首选的VOC 检测技术。

3.红外气体传感器
之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请浏览这里,典型产品比如:

美国Samrt Gas公司系列红外传感器采用双光束非分光红外线(NDIR)检测技术,具备抗其它干扰气体、保养维护简单、稳定性好、自带温度补偿、具有Modbus ASCII协议数字输出等优点。适用于泄漏报警、现场施工维护、气体分析、在线检测、工业过程分析等场合。Samrt Gas公司的产品有红外CH4传感器、红外C3H8传感器、红外C4H10传感器、红外C2H4传感器、红外C2H2传感器、红外CO传感器、红外SF6传感器、红外CO2传感器。

网友G:
Membrapor公司SO2传感器介绍

网友G:
德国IT公司的汽车氧传感器

网友G:
PID传感器(Baseline挥发有机物光电离子检测传感器)

网友G:
Smart Gas红外传感器

网友H:
像一般的智能楼宇中就有用到的火警用传感器就可以,不过价钱好象也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哦,单价要到50~60RMB哦!

楼主(2010-07-29):
早已经买到,忘了回来给大家答复。是一个光敏电阻

网友I:
你是要红外传感器还是温度探头啊?

网友J(2010-11-19):
GE产的红外探头,很不错,型号:ZTP-135SR   有需要,我可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