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

楼主(2010-03-02):
这是个采样电池放电电流的电路,(反向放大),
目的:当电池放电电流为5A时,关断放电电路,达到保护过流的作用。
存在的问题:
现在接上负载(直流电机),电机在抖动,

楼主:
程序里是这样实现的:
当采样电流达到5A时,关断放电MOS管,没有达到时打开MOS管,
怎么会震荡了呢,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没看懂你电流是怎么采样出来的,不过建议加施密特回差。

楼主:

补充一下

楼主:
没有负电源,只能将就这这样做,是不这个放大电路有问题吖

网友B:
运放输出不要直接接电容.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是把电容都去掉了的,可是还会震荡

网友A:
灰常明显的有问题,比较器是比较两个电压哪个更大,并以数字输出的方式表达,楼主你的LM358是运放,不是比较器耶!

楼主:
TO NE5532
我的想法就是采样放电电流:当电阻(0.1R/2W)流过的电流是2A,则358负INPUT的电位是-0.2V,负反向放大后为(7倍放大倍数)1.4V,这样能否实现
TO NE5532

网友A:
TO NE5532
我的想法就是采样放电电流:当电阻(0.1R/2W)流过的电流是2A,则358负INPUT的电位是-0.2V,负反向放大后为(7倍放大倍数)1.4V,这样能否实现
TO NE5532 ...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不对,单片机IO不能输入模拟信号,实现你需要功能的器件是比较器,记得加几十mV的施密特回差。

楼主:
谢谢哥,俺继续研究

网友A:
你抖动的原因在于你没有回差,一限流,单片机就关,以关,又没有电流了,又开,所以形成抖动。另外我忘说了,你是不是想实现电机的横流驱动?那这个电路100%无法完成,你应该用“斩波稳流”系统实现,有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实现。你的电路,按我上面说的改了以后,最多能实现“偶然性过流时的保护性关闭”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如果是要恒流驱动电机,这个电路可是太差劲了。
既然使用了单片机,要实现PWM控制电机电流并不困难。
回差不一定在模拟电路中加,软件实现很容易。

楼主:
我这个电路就是实现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别的没有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做过流保护的话,200mV的电压,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内置的比较器来做了,比如PIC或者AVR的。

楼主:
我用的MCU  ATMEGA8,过流电流要7A电流 有700mv呢

网友A:
我用的MCU  ATMEGA8,过流电流要7A电流 有700mv呢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看下AVR的资料呢,内部比较器没有任何问题。不但可以省成本,还可以提高N倍可靠性。

楼主:
谢谢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D:
没有负电源,只能将就这这样做,是不这个放大电路有问题吖
引用 楼主:

没负电源,+端又没抬高,你输出是啥东西呢?

网友A:
谢谢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引用 楼主:

呵呵,木关系,你把分给我了就是了。:lol

网友C:
用ATmega8?
ATmega8自带AD,完全可以实现例如过流5%延迟20分钟关断,过流10%延迟5分钟关断,过流20%延迟1分钟关断······

楼主:
我没给别人加过分,怎么弄吖,怎么操作……

楼主:
在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想实现横流充电,怎么修改,或者软件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