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不久,已经基本熟悉了各管脚的基本功能,对于c的编程,也看了不少。知道单片机的学习一定要大量的动手操作,不断地调试,亲自实践才行。
  关于实践,有个疑问。现在学习版是比较好买到。但是有人说,买到的学习版,那是在使用别人现成的成果,可以自己试着买些元件,焊一个板子,比如,想操作流水灯的时候,就把LED焊上。当流水灯熟悉了,想要操作数码管的时候,可以再把数码管接上去。这样的过程,自己真的参与了,比较好。
  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请过来人指点~

网友A:
当然可行了。
你还没毕业吧?毕业了,有工作就好了。

网友B:
嗯 可以双管齐下啊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强烈建议LZ

用洞洞板焊接 实验板

我也是用洞洞板开始的

网友E:
我刚这样自己焊了一块板子,不过程序下载的板子是买的。

网友F:
刚开始还是买个·学习板,然后在看看学习板的电路是怎么样的!做个板子也不难的!

网友G:
我还是觉得,先看别人的学习板,先练习哈,再逐个功能自己用元器件来一一实现,这样效果会很明显的

网友H:
重点不一样,应该买学习板,最简单的那种,经济又实惠,如果你自己动手,刚开始出现问题,调不通,就不知道是硬件的事,还是自己写的程序的问题,又或者编译环境,甚至怀疑电脑串口,USB的问题,这样很容易打击自己的积极性。当软件,编译环境熟悉后,可以尝试自己动手焊接硬件,当然了,更可以改造学习板,比如买的学习板没有液晶,没有点阵,可以自己外接哦,同样可以锻炼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