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程序出现的地址警告和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0-03-03):
Error[126]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79 : Argument out of range (044E not between 0000 and 03FF)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79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1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2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Error[126]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3 : Argument out of range (044E not between 0000 and 03FF)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3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5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6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Error[126]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7 : Argument out of range (044E not between 0000 and 03FF)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7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89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0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Error[126]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1 : Argument out of range (044E not between 0000 and 03FF)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1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4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5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399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Error[126]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400 : Argument out of range (047F not between 0000 and 03FF)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400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Warning[220] C:\PROGRAM FILES\PICMATE2004\WORKS\SOUD_OUT.ASM 401 : Address exceeds maximum range for this processor

以上是编译后的输出信息。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错了。请高手提个建议,

网友A:
地址超出范围,程序空间不够用了,还是体没设置好。

楼主:
程序不是很长,程序空间应该够用啊,出错的全是GOTO这个无条件跳转指令。如果是设置,那该设置哪里呢?

网友A:
程序贴出来。

楼主:
打包了,请下载。

网友A:
你的源程序有好多错误,没有END
SOUD_HEAD.INC头文件在哪个目录下?
还有个标号WAIT没有,改正后试试。

楼主:
你说的问题都有弄,我刚才试了把程序部分顺序改了,结果没有错误了,只剩下警告了,警告部分在CRC校验上。CRC校验这个查表法是否有错呢?我老是觉得怪怪的。

网友A:
不好意思,程序没考全。
警告应该不影响,不用管。
查表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