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ram地址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3-03):
(无正文)

网友A:
找本相关书籍(如《微机原理》或《单片机原理》等)看看,注意其内的“地址译码”。

任何外扩的RAM(IO也一样)都可以通过地址译码确定其首字节在整个存储器空间中的位置。地址译码可以做得很复杂也可以做的非常的简单,无论如何基本上遵循下面的规则:

1)先将整个存储器地址分段,如a2:a1。确定相应扩展存储器在整个内存中的位置(其首字节在内存中的地址)——如A2:00..。
2)设计一个地址译码器F(a2),将其输出作为扩展存储器的片选。使a2 = A2时片选(即F(A2))为“真”。
3)具体设计实现即可。

注意:
其中的F(a1)只要求是个“函数”,不要求“一一对应”。因此,最简单的可以直接将a2中的一位作为F(a2)的函数输出,这样便构成了最简单且实用的地址译器。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 我还是不是特别明白 我再查查相关的书研究研究

网友B:
建议看看单片机原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