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90的片子,抗干扰太差了,急死人了。

楼主(2010-03-03):
本人用LM3s1608  二个i2c接口控制2个7290芯片做按键显示用,主控板和7290板间有60CM-100CM距离,一般情况下,无任何问题,但是一旦加上静电消除电脉冲干扰,立马死机,死机现象程序运行至I2c总线空闲状态等待里面,跳不出,必须关电重启。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接上它的复位管脚到armIO管脚,也是加电脉冲干扰,立刻复位。
急死人的,这个在强干扰的工业环境下,是不是真的这么脆弱,有没有解决办法。
数据时钟线上的电容电阻都加了,i2c频率也也降得只有20k,效果依然不理想。
请教,哪位同志用过这个,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帮小弟吧。

网友A:
I2C是一个用于“板内器件之间”的数据通信总线,如果连接距离过长,则需要增加中继器才能保证可靠性,不然的话中继器有什么用呢?

楼主:
中继器有隔离作用吗,目前情况肯定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A:
我们公司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兼容实验室,这些问题我们在设计中都遇到过,因为我们在为客户开发定制产品时,客户常常要求“预留”I2C总线接口,尽管是预留暂时不使用的,但我们为了保证客户一旦使用时的可靠性,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测试,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有根据的,而不是器件的抗干扰问题,主要是你以前在设计中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的发生。

网友B:
60CM-100CM,你搞笑啊
用电阻电容的方法,是方向错了
LZ还没明白root cause
这个案例非常经典,强烈建议LZ仔细剖析之
解决以后经验长一级

网友C:
lz的问题和芯片关系不大..I2C用错地方了,i2c是板级总线,这么长的距离改用串口或spi加光耦吧

网友D:
晕炬力这么远肯定不行了。

网友E:
还好啦,楼主没用在60m-100m的距离上

网友F:
看到 zlg的 7290 就火 就没其它的替代吗

网友A:
-

有!
     新设计的ASIC——ZLG888,当然无法提升传输距离,仅克服了ZLG7289与ZLG7290的部分缺点,成本更低性能更好,8X8键盘,8个数码管,不用外部振荡电路,400KHz I2C接口,20mA I/O驱动电流,正在流片过程中,这是我们独立开发、尝试设计的第一个基于0.35工艺的集成电路
     第二个集成电路是“串口TFT液晶显示驱动芯片MT100G16”,预计三个月大批量推出之后,目前主要用于“电梯外呼板控制器”,后续将推出系列“串口高分辨率TFT液晶显示驱动芯片”

      我们目前无意建立一个芯片设计公司,只是玩一玩而已。

网友G:
走这么长。干什么啊?你把它当什么啦?你见过工业控制有几个敢用USB的?人家好歹还是差分线呢!!!

网友H:
建议楼主把速度降下来试试,没准能行

网友I:
莫非LZ就是传说中的物尽其用流?
干扰强的话,用232或CAN吧

网友J:
60CM I2C通信?我内牛满面...

网友K:
距离太长了,I2C 的电平支持不了这么长的距离,衰减、干扰都会影响通讯。
做一个光电隔离,增加驱动电流看行不行,不过我没有试过.。
   个人表示不乐观。

网友L:
看到 zlg的 7290 就火 就没其它的替代吗
引用 网友F:

同火

网友M:
看来我是不能选这个了啊

网友N:
7290那烂东西....曾经弄得我杯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