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适合农村用的电磁炉

楼主(2010-03-03):
今年回家发现农村用电磁炉的挺多的,也很方便。父母年纪大了,也想让他们享受一下科技带来的方便,但是不知道哪一种适合农村用。于是想到了这里各行业的网友都有,请懂行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国美 苏宁里面大把

楼主:
可是真正适合农村用的不多。

网友A:
适合农村用的有什么不同要求吗?
电磁炉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B:
123,给LZ推荐你生产的吧...

网友C:
苏泊尔的就行。。
我家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还没坏。

网友D:
123,给LZ推荐你生产的吧...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自己生产什么,就觉得什么烂。

网友E:
严重同意LS

网友F:
美的,久阳 都还不错

网友G:
农村的电网电压大部分时候都很低,根本就不符合电压标准。

前年买回去一个电磁炉,光转不发热。

发热装置要求的电压为198V以上。     只有在后半夜到早上能用。

去年回去听说我们那一片今年要换功率大的变压器了。

网友H:
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磁炉?

阅读次数:205 作 者:陈勇 **出处:现代家电

--------------------------------------------------------------------------------

    2009年2月19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决定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将微波炉、电磁炉两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并将每类产品每户只能购买一台的限制放宽到两台。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家电下乡的品种从彩电、冰箱、空调、手机、电脑等种类,扩展到家电微波炉和电磁炉,第一次把小家电引入家电下乡中。这一举措对于小家电的生产厂家来说,在机会的背后,更是考验了其产品尤其是电磁炉对农村市场的迎合和适应能力。对于电磁炉产品来讲,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厨房小家电中将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广一种产品势必要取代另外一种产品,而电磁炉恰恰又具备对传统燃气灶取而代之的独特优势。对于万利达来讲,对电磁炉农村市场情况并不陌生,在万利达电磁炉推出之初我们的市场营销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采取的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的迂回战术,即从三四级市场逐渐做到一二级市场,并且经过近些年的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在农村市场具备了扎实的品牌美誉度和知名度。要想真正的将电磁炉下乡政策惠及农村市场,按照我们以往运作市场的经验,我认为从产品的设计和投放上,厂家一定要因地制宜,有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农村市场的实地调研,从以下关键的细节着手,推出真真正正的惠农产品。那么,农村市场电磁炉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从性能上,我认为要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宽压设计是首选。电磁炉作为高功率的产品,在我国农村低压现象普遍的情况下,要得以在农村正常使用和推广电磁炉,必需采取宽电压,电压应该是家电下乡产品的首选。如果因为电压的原因导致磁炉不能启动,所有的设计再完美也无济于事。曾经我们做过的市场调查显示,160v-260v的电压设计在农村市场根本不能够正常使用,而当时几乎所有的电磁炉品牌电压范围都为180v-240v。鉴于此种情况,万利达在2005年就率先推出了100v-270v的“超级宽压王电磁炉”经过一段市场热销。又增进了技术改进,目前万利达电磁炉产品的超宽压设计可以保证在85v-270v之间的正常工作,更好的迎合了农村市场低电压的使用现状。
    增加恶劣环境下的特殊使用功能。相对于城市,农村用户的厨房环境差强人意,这就要求电磁炉的设计增加特殊的功能。即增加电磁炉底部结构的防蚊虫、特别是防蟑螂设计,加强散热系统功能,采取全封闭式结构,防止蟑螂等进入磁炉内部。否则会干扰产品的正常使用导致返修率非常之高,同时会对磁炉的寿命产生影响。另外,增加低温启动功能,在零度或者零度以下能正常启动是考验下乡电磁炉的一个关键。在我国北方冬天气温较低,尤其在河南、陕西这些地区的农民家庭并没有取暖设施。而且电磁炉大多是在灶房进行使用,而灶房的温度和室内相比又要相差4~5摄氏度。在这样低温下通电作业,很可能导致电磁炉内部的元器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爆掉。相对于高温保护来讲,我更倾向于增加电磁炉的低温启动功能,因为在一般的农民家庭,很难达到30度的高温。
    大面板设计简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考虑采用大面板简单设计。目前很多厂家的磁炉面板一般采取258的设计,而我们的电磁炉面板则采取了268×280的宽大设计。因为既然要面对农村消费者,我们的产品就要贴近农民的切实需要,要从农村家庭人口较多的实际情况出发。一般来讲,农村家庭的人口总数在5~6个人,通常使用的锅具底部直径为30cm。例如在河南地区,当地农村居民使用的锅具直径大多是32cm,在东北、华北基本上使用的为30cm,华南28cm的使用率较高,西北使用32cm。而目前市场上的电磁炉面板设计一般针对的是26cm的锅具,有的甚至是更小的24cm。显然,这样的设计并不符合我国农村市场的使用习惯,所以面板的体积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使用情况,充分考虑到所承载的锅具而采用大面板设计。同时,因为农村消费者文化水平的限制,电磁炉面板上尽量避免各种眼花缭乱按键的设计,并且尽可能的采用放大字体的简单智能设计,以方便使用。
    底部塑料必须要用ADS材质。在农村我们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农民消费者有时候会用蒸锅在电磁炉上蒸馒头,并且用的是30cm的大蒸锅,因为使用的杂牌产品且磁炉面板较小,蒸锅周围的热量竟然导致了磁炉底部塑料的融化,还有的消费者会用30cm的蒸锅烧热水。这样除了面板要大之外,电磁炉的底部材质也必需重点考虑。像我们在2005年推出的电磁炉就经过人体测试,能够承重120斤。
    配置专线专用的插线板。农村用户往往意识不到插线板的重要性,而是大多采用软胶花线的非标产品,这种电线板往往承受不了电磁炉这种大功率产品,高于2100w的电磁炉使用的插线板如果一旦低于10A,不仅容易造成短路,而且高温之后的电源线易燃。为了更好的普及这方面的使用知识,我们在农村销售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为当地消费者附加标准的插线板,例如“子弹头”和“公牛”,并且要告知其专线专用。这样标准的插线板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赠品,更多的是一种产品的保护和使用知识的普及。
    人性化温馨提示。在电磁炉产品品项中,万利达第一个提出低功率,所谓低功率就是人们所说的“文火熬煮”,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温性能持久。而50W 和200W的耗电量是不同的,我们电磁炉的最低功率可以设置在50W,这样磁炉就进入恒温状态,利用余热进行保温,这样就可以满足人口众多的农村家庭,无论是务农归来还是孩子放学回家,随时能吃上热饭。节约的同时节能,这是最人性化的设计。
    很多消费者在使用磁炉之后,没有拔掉电源线的习惯。在我国很多农村,并没有进行高压低压的稳压改造,普遍存在电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情况。曾经我遇见过这样的现象,在陕西的一户农民家庭,25w的灯泡甚至呈现出红色,过了不久又忽然增亮。就像人体的心脏不能承受从高到低的冲击一样,不稳定的电压同样会直接导致一直处在通电状态下的电磁炉产生爆功率。这样就要求厂家多做这方面的提示,比如在说明书上明确的标出,或者在电源线上注明“不使用时请拔离电源!”诸如此类的温馨提示。
    目前电磁炉产品从芯片和电路设计来看,已经进入技术成熟、质量稳定阶段。需要提醒的是,要做好家电下乡工作,售后维修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农村比较注重口碑的宣传,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一环节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品牌能否在农村市场存活的瓶颈。家电不同于其他快速消费品,就如同一辆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肯定与行驶在柏油马路上所损耗的程度不同。在相对恶劣的使用环境下,而且是高密度的频繁使用,必然导致产品的高损耗。为此,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以乡镇为中心,找到当地专业水平和素质较好的电工,负责专门的培训使用和售后维修。或者主动联系当地的村委会,设置定点,只要有消费者的产品出现故障都可以送到此处,集中进行维修。
    家电下乡实现了农民与家电厂商的双赢,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从某种角度说,也更能拷问企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经营农村家电市场,要本着诚信务实的原则,进一步细化产品和服务,确保我国农民切切实实的改善生活的质量和品质。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前天我测量了一下电压只有176V

网友J:
感觉电磁炉用不久的,很快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