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AT89S52,是否可以共用一个晶振?

楼主(2010-03-03):
1.两块AT89S52,是否可以共用一个11M的晶振?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2.如果两块芯片各自外界晶振电路,设计线路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比如干扰啊之类

多谢各位!!

网友A:
不能共用。
但可以一片单片机用晶体产生振荡,其振荡器输出端接另一片单片机振荡电路的输入端,让前一片单片机产生的信号充当后一片单片机的时钟信号。两芯片距离不能太远,更不能在两块电路板上。

楼主:
多谢,
那如果各自使用各自的晶振,晶振电路接地端连接GND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
接在一起是否会产生干扰?

网友B:
哪来的晶震接地端...:dizzy:

网友A:
既然提到晶振接地端,楼主可能说的是有源的晶体振荡器,那是有接地端的。
如果是有源的晶体振荡器,2楼的回复要改一下,2楼回复是对无源的晶体而言。
有源的晶体振荡器输出可以供给两片单片机,三片四片都行。有源晶体振荡器的输出接单片机振荡电路的输入端。

网友C:
可以供用,我就做过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帮忙了!

网友D:
不能共用。
但可以一片单片机用晶体产生振荡,其振荡器输出端接另一片单片机振荡电路的输入端,让前一片单片机产生的信号充当后一片单片机的时钟信号。两芯片距离不能太远,更不能在两块电路板上。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共用,能说下原因吗? 谢谢

网友E:
参考内部电路就知道了,振荡电路一般是用一个非门来搞的

网友B:
8# winsunhy :L  单片机里面有非门电路,你画一下把它们并起来的电路看看。。。

网友F:
我见过一种产品是51单片机跟一个语音解码共用一个晶振。刚开始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也很纳闷。难道是解码IC内部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G:
我觉得
1。如果是有源晶体振荡器,只要有足够的驱动力,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都接到输入端。
2。如果是无源晶体振荡器,需要跟单片机内部电路构成一个完整的振荡回路,所以不能把两个单片机直接连在一起,需要使用2楼回复的方法,一个正常使用内部电路构成一个振荡回路,然后类似有源晶振的办法引出一路输出到另外一个单片机的输入端(需要注意检查单片机spec对输入电平的要求),但是这样的用法后果是第一个单片机工作后,第二个单片机才能工作。而且可能还会改变振荡器的驱动能力。可以对比测试一下。特别是温度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