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led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0-03-03):
这是一个大功率数码管的驱动电路,
有什么ic可以代替Q1和Q5。

楼主:
也就是复合管了,类似uln2003

网友A:
先别说代换。
此电路Q5基极没有限流,这相当危险。

另外,为什么负载两端都要用管子控制?仅在一端控制不行?

楼主:
这个是用在数码管的控制电路上的
但驱动电压只是5v,要控制12v的电源只有像这样
回复 网友A:
Q5有问题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楼主:
pnp的八组大林顿管也行,推荐个

网友:
这个是用在数码管的控制电路上的
但驱动电压只是5v,要控制12v的电源只有像这样
回复 网友A:
Q5有问题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引用 楼主:

Q5当然有问题的拉
一个大的电流沿着下图粗红线流动,会损坏三极管

网友B:
maychang大概说Q5基极电流大了点。

楼主:
长见识了 6# 123654789

网友A:
咦?我的回复不见了?

我在3楼说的有危险,指的就是123654789在6楼画的红线。

网友C:
驱动一个LED有必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q5为什么会坏?
基极电流能有多大啊,再说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流一般很大啊,不会烧坏Q5啊,
这俩管是不是就是增大驱动能力的,小功率控制大功率管

网友A:
11楼:
楼主的图是仿真图,你要是怀疑,自己仿真一下接入电流表看Q5电流有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F:
Q5 当然会坏 Q1导通的时候BE压降就是0.7V  E是电源电压那=12V 那么B=11.3V . Q5 把11.3V 直接了拉到地你想有多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E:
q5为什么会坏?
基极电流能有多大啊,再说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流一般很大啊,不会烧坏Q5啊,
这俩管是不是就是增大驱动能力的,小功率控制大功率管 ...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会损坏Q5的拉,但是会损坏Q1的呢???
当Q5导通的时候,Q1的基极接近电压地,并且Q1的发射极刚好接到12V
Q1的基极和发射极,就是一个PN结,并且接到一个恒压源上,电流当然大的拉。

网友A:
123654789这次说错了,Q5更容易坏。
输入为5V时,Q5的功耗比Q1更大。Q1有负载限流(12V的LED),Q5没有限流。当然,如果Q5允许长时间耗散1.2W以上的功率,也不会坏。

楼主:
电流是高了,感谢各位,不过仿真时没坏元件,可能跟选择的元件有关,Q5实际是小功率。Q1的功率可能要大一点,
这个问题不大,主要是有什么三极管阵列代替Q1和Q5。跟uln2803类似,不过就是极性是pnp的

楼主:
10楼:
回复 网友C:
去控制数码管,一个是位控制,还有一个是端控制,

网友G:
有个mos就够了,选低压型的,管子不会发烫。
三极管压降一般0.3以上,你算一下功耗就知道了……

楼主:
18楼:
这是一个动态数码管显示驱动电路
控制端有两个
回复 网友G:
一个是不行的

网友H:
有个电机驱动的l298;能啦1a电流。四输出。

楼主:
我要八组的,一个pcb上要4个这样的ic,如果全部用三极管的,靠近电源的那端就要64个

网友A:
19楼:
你在首帖的图,自己画的是同一信号源,可不是两个信号源。
另外,帖子的题目也是驱动LED,不是驱动数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失误,见谅

网友:
有版主讨论的话题要收藏!

网友:
看了上面大家的讨论感觉受益匪浅啊,看来以后要每天上来学习一下了

网友I:
在Q5烧掉之前,Q1的基极已经过流烧掉了,因为大部分三极管的基极能承受的电流跟CE之间能承受的电流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Q1也是很脆弱的

网友J: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需要这样的IC?
我觉得如果只是驱动一个LED,用两个管子还便宜一点。如果你非要用IC,那么ULN2003类似的管子。根据电流选不同的型号。
选MOS当然可以,但是价格呢?

楼主:
30楼:
驱动数码管的,一共是32组这样的驱动电路
板子的空间比较紧张
回复 网友J:
如果有三极管阵列就方便多了

网友:
按照楼主你照样搞,驱动一个数码管就要一个控制脚,那么,一共是32组这样的驱动电路
那么就要32个控制脚,还要一堆三极管,
一组这样的电路就要3个三极管,那么32组这样的电路就要32 X 3=96个三极管
消耗那么多的IO脚,难道你不觉得麻烦的么 ????
如果真的控制数码管,可以考虑一下DM134,看看这个芯片是否适合你

做灯饰的经常使用DM134,串行输入,并行 16位 集电极开路输出
还可以级连,驱动的电压可以达到17伏特,电流超过100个毫安
硬件方面LED共阳接到正极就可以的拉

网友:
DM134比74HC595好很多的啊
看一下DM134是否适合你

网友A:
实在搞不清楚楼主要干什么。
既然是显示数码管,怎么会要32组?你就不能接成8个LED一组共阳形式?那样只需要4组。

楼主:
33楼:

电源电压5v,输出17v,在电路上看不出什么名堂,只能是共阳的接发,

网友K:
这个电路有控制吗,要这么多管子干嘛呢

网友L: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M:
| 显示全部楼层
路过,学习。

网友N:
34楼:楼主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费尽心机。

网友O:
我懂的太少了

网友P:
楼主是想了解大家发言积极性

网友Q:
如需高能效比,还是用开关恒流源。参考国半网站。

网友R:
其实加电阻 限流是比较稳妥的方法    但这电路这样也可以的 是稳定的! 也是一个经典节俭的电路.

不会烧坏Q5 ,和Q1...
听我分析: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型   当Q5  BE  导通   Q5 CE  PN 打开 (电流..作用)  然后在R1 作用下 Q5 CE 电流被限制  不会发生大家想象的烧Q5   因为R1 在. Q1 的BE 也不会象大家说的  烧坏    因为R1 又起到了分流的作用.  所以R1 在这里很重要起到了Q5 CE 限流   Q1 BE 的分流  .
这是很经典的电路...   谢谢

网友S:
路过,却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T:
位选,段选。

网友U(2010-05-22):
电路有点意思!!玩玩玩

网友V:
不坏,你实物看一下吗,不坏才怪了。仿真4148可以通过100A,你信不

楼主(2010-08-05):
感谢大家的支持,其实这个电路用在工业相机周边的光源,并不是数码管,但原理类似,一共是32组,可以分别控制断码和位码,Q1和Q5之间我少画了一个电阻,是我的失误,重点在如何使用集成电路省去图中的32*3=96个三极管,谢谢

网友W:
为什么这时候Q1基极电流这么大??
是R1两端压降小,分流小,Q5集电极电流需要Q1基极提供吗?
那就能解释为什么要限制Q5基极电流或者Q1串个电阻

Q1工作状态是根据此时 已知的Q1基极电流和Q1集电极输出要求的电流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