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楼主(2010-03-03):
我在用protel绘制原理图时为什么我移动原理图符号,连接它的导线没有跟着走!

楼主:
什么意思,不会还是咋的?

网友A:
protel跟那个multisim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软件就跟着走,有些不会,protel就不会的。

网友B:
移动的同时按住Ctrl键,线就会随着元器件走~

网友C:
会跟着走才是**烦……做做仿真或者原理图连通万岁例外

网友D:
5楼正解!!!

网友E: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