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上如何在多个串口上实现控制台?

楼主(2010-03-03):
开发板的kernel和串口驱动已经移植完毕,可以通过串口1登录到busybox命令行界面。
但是由于没有网络接口,因此没办法网络登陆,所以我想使用其他串口也能登陆进来,这样调试多个无法后台运行的程序时比较好用,请问如何设置才能令多个串口都可作为控制台使用?

楼主:
ARM用的是atmel 的at91sam9260
不过串口驱动应该都差不多,其他平台的方法应该也能用。

网友A:
这个和硬件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要改文件系统的/etc/inittab文件。和硬件相关的部分就是要先对作为控制台的设备节点。
在/etc/inittab中增加respawn项,启动getty或she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