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ar MAXII系列CPLD 可以支持 SignalTAP吗?

楼主(2010-03-03):
是不是因为没有RAM,不可以支持啊?
如果我需要调试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可以做个串口啊,并口啊,传到PC上
还可以点几个指示灯,看运行状态

楼主:
谢谢 第一次使用CPLD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2010-07-08):
软件手册(版本要对应)第3卷有一章专讲signaltap,该章前面几页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