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我的程序在 debug全速运行的时候 不会死机     如果单独上电运行 运行十几 几十分钟 就会死机

网友A:
可能原因:时序、内存管理、变量初始化等,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楼主:
我debug 看了   原来是程序在systick中断和一个比较频繁的外部中断里运行  不再进入其他中断 也不执行主函数的程序  这个是为什么呢  没次到这个状态的 时间不等

网友A:
没有清除中断标志?或没有成功清除中断标志?

楼主:
都清除了  以前可以   加了几个中断之后 就会在运行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这样了  在sysytick和外部中断中循环运行  gps接受中断也不进去了 主函数也不运行 就运行那两个中断  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