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2010-03-03):
这个电路,当RF=1M时,电路的带宽有可能达到100M吗?运放可以设置为你认为可能的运放。

网友A:
电阻1Mohm,带宽要100MHz,可能性很小很小。

网友B:
不是带宽不够,是开环增益A不够。
一般的运放,A也就10^6

网友C:
lm317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D:
楼主算算各这个电路的主极点看看?即使是理想放大器这个东西的带宽也高不了
尽量用分立器件做,极限一般比集成的高。当然这是以功耗作为代价的

楼主:
我是最近买了一块板子,有这样一个电路,运放大约1G带宽,具体型号那边不说。
那边说能达到100M的带宽,我认为不可能,就已RC的方式来算带宽,这个电容也是fF级的了,那做起来太困难,现在我没有办法检验这个东西。
各位帮我出出建议?

楼主:
4楼那个应该不行哦,我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E:
这个电路是用于测量还是用于接收呢,如果是接收,应该有AGC的专用芯片。

网友B:
简单计算下:
要求闭环增益1/F=10^6,带宽100M,深度负反馈
那么要求运放在100M(160db)的时候,开环增益仍然远大于10^6(120db),那么运放的开环增益A起码有10^14.

楼主:
9楼的,电流放大也这么算吗?我总觉得你那运算只适合电压放大的时候吧?
多谢指教!

网友B:
运放的反馈形式就那么4种,和你说的电压放大/电流放大没有关系。
这个电路才是反比例电路的原型

楼主:
这种放大的确不能用增益带宽积来计算带宽,我刚才做仿真了。

另外增益带宽积只适合VFA这种运放,不适合CFA这种运放,不是所有的运放都这么算的。

楼主:
在不接电容Cf的情况下,改变Rf的值,仿真出来的带宽是不变的。

网友D:
在不接电容Cf的情况下,改变Rf的值,仿真出来的带宽是不变的。
引用 楼主:

分布电容做了么?
放大器的频率特性考虑没有?

网友B:
仿真模型的问题,这种问题去做仿真是不可靠的,除非你特地去建立运放的数学模型.
LZ的电路用的肯定是VFA.
运放输入差分对管就是BJT,本质是放大差分电流信号,即对管的Ib.

楼主:
14楼,希望你看看我是为了验证什么?我是验证增益带宽积,如果加电容,带宽就会受RC的影响。

15楼提的我还仔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