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正弦余弦波表生成器

楼主(2010-03-03):
能生成正弦波表,余弦波表
可以设定初始相位,波形周期--半波,全波
支持汇编和c语言
字节长度支持8-32bit
点数理论上是可以任意设定的
支持正整数和整数类型

网友A:
我当年是用Excel做的

网友B(2010-04-07):
俺用excel自己写过一个。呵呵。。

网友C(2010-06-13):
好东西,正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D:
谢谢,我是用单片机产生,再用串口打印出来。呵呵,

网友E:
很好用啊,谢谢楼主

网友F:
以前用VB编个程序算,现在很多东西都用 EXCEL 算了,灰常方便。

网友G:
是的,EXCEL很方便,学会应用公式的话一拖就全出来了。

网友H(2011-05-25):
N年前搞过

网友I:
做逆变的好帮手,顶

网友J:
O(∩_∩)O哈哈~  excel比较强大

网友K:
不会PC编程的,大家的经历相同:
1、KEIL下编程,单步运算,看每步结果。
2、用51,串口输出到超级终端。
3、EXCEL表格函数。

网友L(2013-11-22):
谢谢   今天用了一下  感觉不错

网友M(2014-06-05):
如果你用的是DSP 或者其他的变成软件的话,

把观察窗口的数据直接复制粘贴到TXT 文本中。。。。。OYE!!!

网友M:
不要看我那个采样点数, 有点错误,你们应该有判断的能力,PI应该除256个点数才对   我除了320个点,这个看你们的需要了

网友N:
如果能设置偏移就好了

网友O(2015-04-17):
有没有介绍配合使用的方法啊?
最好能够提供一个使用例程更好

网友P(2015-11-24):
正好用到,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