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叠加脉冲的实现电路

楼主(2010-03-03):
我想实现一0-20v方波与1000vdc直流电压的叠加,得到高压直流叠加脉冲,不知道坛内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拜谢

网友A:
电流很小的话:
1-电阻分压+开关
2-控制高压模块的基准源

网友B:
串个变压器,

网友C:
不共地设计 串联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祝你们工作顺利。

楼主:
不共地设计 串联
引用 网友C:

感谢zhang工的建议
目前我也正在使用此方法,可能因为哪些细节没有注意,最终用示波器测量的输出波形为正弦波,不是最终的直流高压叠加脉冲。
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
祝好

楼主:
再来顶顶,希望更多的高手发表建议。

网友D:
楼主没有说清楚,叠加的方波要求方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允许多长时间?
如果不是要求非常方,那么3楼的方法比较省事。
用3楼的方法需要注意:直流电源输出电流通过变压器二次绕组,这对变压器设计提出特殊要求(偏磁)。

4楼的方法可以输出非常方的波形,即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做得很陡。但方波发生电路对地有1kV电压,设计、制作和使用时都必须很小心。

2楼的方法,对直流电源的反馈电路带宽提出很高要求,实现起来比较难,尤其是对放大器和反馈电路频响及稳定性不是很熟悉的,设计起来相当困难。

楼主:
今天下午按照zhang123的注意事项做了些实验,发现了不少疑惑。
1.用HV高压直流电源的正端去抬高方波的输出地,与用方波输出的正端去抬高HV高压电源的地,得到的结果不同吗?(自我感觉:因为方波脉冲的输出频率是可调的,如果用方波输出的正端去接入HV直流电源的地,总输出对HV电源要求较高,牵扯到响应问题,不知道对否)

2.在同等输出电压情况下(20vdc),用HV电源去抬高方波输出的地,与用稳压电源去抬高方波输出的地,得到的波形不一样。(稳压电源好,而用HV直流电源输出貌似正弦波行)

下图为单独测量HV直流电源20v左右输出,与同等条件下稳压电源的输出波形对比,从中能看出两者哪些地方有区别,我好对HV直流电源的输出参数进行要求.

楼主:
怎么贴图片?

网友D:
10楼:
你没有考虑两个电源的分布参数。
无论直流1kV电源,还是1kHz方波电源,都对地有相当大的分布电容。
用方波抬高直流,直流电源对地的分布电容是方波的负载。用直流电源抬高方波,方波电源对地的分布电容是直流电源的负载。显然,用方波抬高直流不合适。

贴图:
点“高级回复”,然后点斜向上按钮(新窗口),找“添加附件”。

楼主:
12楼
很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有几个问题再跟您请教一下
1.“显然,用方波抬高直流不合适”能否再解释解释。我再做实验时,用此方法感觉就是,在抬高方波频率时,直流高压源有噪音,而且波形最后失去直流叠加方波的样子。

2.隔离问题。我电路的整体框架为:0-5v可调频方波——放大电路(得到两路反相且幅度20v方波)——HV直流抬高。0-5v可调频方波要与后面的电路实现隔离,请给点建议或者方案?
(当时想用方波抬高直流,就是想不考虑隔离问题)

3.在叠加方面可有并联方案,这样可使电路安全,不需要再考虑隔离?

网友D:
13楼:
要方波源与负载隔离,最简单的方法是3楼的建议。我在9楼也说过。

网友E(2020-07-29):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想将0-5V的方波叠加到36V的直流电压上,然后直流电压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