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DC-DC电源问题

楼主(2010-03-03):
大家好:昨天碰到了一个问题,DC-DC降压器,在负载比较轻的时候IC的SW脚输出波形不是理想的方波,而是不稳,有振荡现象,加大电感值或增大负载就好了,有哪位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为什么不?为什么负载轻会振荡?为什么加大电感值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象和飞机起降时容易出事比较类似

网友A:
骑自行车也是,起步最难

网友A:
速度越低越难

网友B:
电感加大,是因为进入了电感电流连续模式。电感减小,进入电流非连续模式。当负载减小,输出电流减小,PWM占空比减小,当减小最小时,输出电压不变时,PWM停止,停止后,输出电压降低,PWM启动,启动输出一段时间后,有停止,然后有启动。所就形成环路振荡。所以你看波形是乱的。

网友C:
是不是因为轻载的时候工作在PFM模式(一般在10mA以下),电流大了就工作在PWM模式。

楼主:
看看书去,再想想看

网友D:
DC-DC降压不是输出稳压直流吗,不懂为什么有振荡现象,请问看哪方面的书?

网友E:
如果开关输出端是稳定的波形,这个电源肯定是坏的,因为稳压电源有闭环反馈,否则稳不了压,
既然是闭环反馈,这波形肯定会随着负载和供电电压起舞,而供电电压随时都在波动。。。

网友E:
当负载很轻的时候,输出的占空比很小,甚至功率开关未完全导通就已经开始关断,示波器无法稳定的提取出触发信号,也可能造成看到的波形不稳;
加大电感会使电流变化率变小,反馈回去的电压更稳定,波形当然趋向于更稳定。

网友F:
电感加大,是因为进入了电感电流连续模式。电感减小,进入电流非连续模式。当负载减小,输出电流减小,PWM占空比减小,当减小最小时,输出电压不变时,PWM停止,停止后,输出电压降低,PWM启动,启动输出一段时间后 ...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对!

网友:
5楼支持

还有如果你的controller可以调至CCM ,调成CCM,那么轻重载就差不多了

楼主:
那是不是说PWM调制占空比会随着负载变动而变动,

网友G:
5楼说的有些错误.
当负载减小,为了保持电压不变,则要求输出电流减小,则PWM占空比减小.但PWM占空比减小到一定比例时,电流进入断续模式,则输出电压也就不能稳定,反馈和误差也随输出电压波动,最后造成整个系统不稳定.
并不是说PWM会变成0,应该是在断续与连续电流交接点来回震荡

网友H(2022-03-10):
引用 网友B:
电感加大,是因为进入了电感电流连续模式。电感减小,进入电流非连续模式。当负载减小,输出电流减小,PWM ...

我在调DCDC时,在没带载的情况下测试SW脚不是方波,像锯齿波,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