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单片机AT89S52的管脚9RESET复位电路!

楼主(2010-03-03):
由于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不稳定,欲做到4.65V-5V是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低于4.65V通过管脚9高电平复位,不工作!
1.请高人指点单片机AT89S52的管脚9RESET高电平复位电路!
2.我现于通过芯片MAX813L对其复位,电路如何连接,请高人帮助,谢谢!

网友A:
上电复位,就是简单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既然用了MAX813,此芯片的datasheet上有典型电路。

网友B:
古古怪怪古古怪怪古古怪怪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