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0-03-03):
大家好,我用USB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可是经常出现USB死掉的现象,应该是由于干扰引起的。

请问,计算机的外壳是接地的吗?计算机的外壳地(地1)和计算机USB接口里的地(地2)是连接在一起的吗?还是分开的?

对于以计算机为上位机+采集卡(或运动控制器)+机械设备,在存在大干扰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接地问题来减小干扰呢?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计算机的外壳地和计算机USB接口的外壳是连接在一起的,只要计算机电源线、计算机电源插孔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的,那计算机外壳就是接到大地的。
对于有机电控制的,最好进行光电隔离,供电电源也单独设计,不要共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