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JFET饱和电流Idss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各位大侠好:今天看模电书看到JFET这节,比如N沟道JFET,当Vds逐渐增加到沟道夹断后为什么说从源极到夹断处的沟道上,沟道内电场基本上不随Vds的改变而改变了?

网友A:
有这个说法吗?应该是IDSS不随VDS的改变而改变

楼主:
有的,模电书上的原话

网友B:
我认为“沟道内电场基本上不随Vds的改变而改变了”,对。
”应该是IDSS不随VDS的改变而改变“,也对
研究下,导体中的电场和电流的关系就知道了。

网友C:
随着Vds增加,隧道(由耗尽层所围成的狭缝)会随之变长。而电场主要就在这个狭缝内,因此电场强度基本不变(V = E L)。而电流(密度)和场强成正比,故电流也基本不变。这就是FET管的电流源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