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有关delay函数的 谢谢,

楼主(2010-03-03):
关于delay()函数的延迟时间有什么计算规则和方法么?请赐教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死延时,除非在写时序的时候,平时的话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关于delay()函数的延迟时间有什么计算规则和方法么?请赐教
引用 楼主:

类似 delay() 这样的延时函数基本上都是用指令循环累积砌成的,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指令的执行时间确定。这还不够,由于编译系统的差异和具体优化的不同,还必须考虑编译的因素。所以,没法笼统的去计算其延迟的时间。若真要去了解的话,可以利用仿真手段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