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有点怪

楼主(2010-03-03):
FOR, ui, TI
void delay(uint n)
{
int i;
for (i=0;i<n;i++);
}
/*按键采用中断方式,4个按键分别接在P1.5-6-7-8*/
void key2()
{
uchar key_value=0,c=0;
if(int0=1) //无心错用等号它还能仿真成功,改为双等号还没办法仿真成功,老天为什么?
{

int0=0;
c=~P1;
    key_value=(c&0xf0);
delay(1000);

c=~P1;
   if((key_value&c)!=0)
{
   do
  {

c=~P1;
  }

  while((key_value&c)!=0);
   delay(1000);
    switch(key_value)
     {
      case 0x10:shuxian[2]=0x1;break;
      case 0x20:shuxian[2]=0x2;break;
      case 0x40:shuxian[2]=0x3;break;
      case 0x80:shuxian[2]=0x4;break;
     // default
     }

}
}
}
void main()
{
init();

for(;;)
{
  key2();
}
}
void key1() interrupt 0
{

    int0=1;
}
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还是本人有问题?
用KEIL仿真的时候能过 各个变量也正常变化 就不怎么回事,前辈指点下

网友A:
if(int0=1) //先赋值int0=1,再判断,结果为真。即不论int0是否为1,if判断都为真。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按键能触发外部中断INT0呢?

楼主:
与门电路 当有键按下时就触发进入中断 再进行扫描键盘 那能提高单片机的效率

网友A:
if(int0=1) //无心错用等号它还能仿真成功,改为双等号还没办法仿真成功,老天为什么?
从这句话看,似乎没有触发外部中断INT0

网友B:
检查下中断初始化 ………………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