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接口电路,是否可带20个负载?

楼主(2010-03-03):
做一个232转485的无源电路,从PC窃电,后接20个负载,能驱动得了吗?还是要外接电源?

网友A:
485总线接20个负载应该没什么问题,电源…………偶就不大清楚啦(没有实际就没有发言全o(∩_∩)o...)

网友B:
485线我以前并过32个负载都没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对电路的供电情况一定要好。

网友C:
没问题的,但是要接外部的5V……光窃电是不行的

网友D:
接32个以内都没有问题,但是电源要考虑。

网友E(2010-09-20):
楼主:如果9600波特率,通讯距离600米以上应该不行,300米的距离可能勉强可接32个,但在实际组网时肯定有很多问题,我以前无源和有源的都做过,给客户一般推荐有源的,无源时每根信号线可窃电10ma左右,具体的值记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