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测输出电压时开始是几伏一会儿就是0了

楼主(2010-03-03):
(无正文)

网友A:
这类问题得自己分析判断,仅如此莫名其妙地蹦一句基本等于没说。

先判断现象是否可重复,排除表棒接触不良。再测一个已知的电压源(如电池或直流电源),以确定表是正常的。然后再分析被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网友B:
首先判断你的表是完好的,再判断你测的对象是否有变化。
楼主所说,表笔线芯折断了都有可能。更烦人的是线芯时断时续,量这个对象正常,量另一个对象明显错误。

网友C:
万用表内阻把电放光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也有点复杂。
首先是表可能有问题
其次是信号源的问题。比如信号源因此消失,比如信号源是交流的而不是直流的却用了直流档去测量,或者交流信号用直流档去测量……如此等等

网友E:
量的很可能是虚电,也就是电容上的电

网友F:
直接上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