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烧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03):
今天休台灯,灯管坏了。修的时候把电容一端和输入导线短路了。,把开关电源烧坏了,坏了几个电阻怎么办

网友A:
扔掉换新的。这种东西根本不值得修。

网友B:
几块钱吗

楼主:
我在学哈。。不是乱扔就能解决问题i的

网友C:
电阻坏了就换掉了,还能怎么办?

网友D:
脚痛医脚, 手痛医手!

网友E:
买个新的呀!
引用 网友F:
| 显示全部楼层
换贝 还能啥办呢!

网友G:
更换电阻

网友H:
高手   还要维修电阻

网友I:
电容短路,能烧电阻?
小电阻直接用导线代替,大电阻应该烧不坏。。

网友J:
莫不是电阻被烧黑了 LZ误认为是烧坏了??

网友K:
估计功率管也挂了。

网友L:
那不止坏几个电阻那摸简单了

网友M:
只能换了

网友N:
不换还能干啥?

网友O:
回复 网友J:
请教,若是电阻 被烧黑 了, 此时的电阻 还能用吗?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种电源 属于 自激式的那种,也就是 最简单的电路,也是最难修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