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3):
bkljnhkul

网友A:
使用MOS功率管的自激振荡电路。
如果是准备生产,不建议楼主使用这种电路。性能不是很好,特性受元器件参数影响大(尤其是变压器参数影响大)。
现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很多,也很便宜,外围电路简单。这个电路如果改成用UC3842之类芯片,电路会简单不少,性能也比这种自激电路好。芯片价格不到一元。

网友B:
有意思 可能是这样的:上电后,MOS管控制端有足够的电压直接通,通了之后R206上就有了电压,这样8050通,MOS管的控制端被拉地,截止。这样反复MOS管起到开关作用,光耦那条路和变压器左下的侧路构成反馈。
本人也菜鸟,只能看到这个地步。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