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负载能力???

楼主(2010-03-03):
我用的是运放加场管构成的恒流源电路,但是负载能力很小,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负载能力啊?谢谢。。。急急急!!!!

网友A:
恒流源的负载能力,应该是指能够输出的最大电压。那么恒流源负载能力小,就是不能输出较高的电压。不知道楼主是否这个意思?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C:
原理图???提高 工作电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