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usart 问题?

楼主(2010-03-03):
ATMEGA8L  串口
晶振 使用的是内部8MHz 振荡
问题是  发数据是  一直是0xcd;
接受  数据是  0xff;

但是 问题在我换个新的atmega8 同样的晶振设置  同样的程序  就可以了  过一会就不行了 变成了上面的情况

网友A:
有可能硬件的毛病。

网友B:
有可能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串口通信 的有关寄存器设置检查一下

楼主:
程序肯定没有问题 的    应为程序  开始还行的   我想是不是  内部rc不稳定?

网友C:
“开始行”  不代表程序就没问题

网友D:
内部RC振荡器需要做矫正,否则通讯会不稳定,我以前曾经用过内部RC振荡器,后来发现这样做产品风险太大,因为会有稳定漂移什么的,频率不稳定,最后还是改成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E:
开始行,后来不行?  复位后呢?跟刚烧程序时一样吗?

网友F:
觉得就是内部RC不稳定

楼主:
是的我改成外部晶振了   可以了

网友G:
原来这样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