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维修的大虾进来看看

楼主(2010-03-03):
我家的东芝全自动洗衣机电脑板坏了,又不好买!只好自己动手了~~~

大家看看我的分析对不对:
洗衣机开机后1、2S后就断电!断电之前的功能是能操作的!
这说明单片机那块是好的,故障出现在电源那块板子,而且是出现在保护电路!即开机后1、2S后就进入保护状态了(断电了)!
那保护电路怎么去查!我又没电路图,我只知道故障出现在开关电源附近~~

大家来帮帮忙吧~~~~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进水阀、排水电机、主电机、水位传感器等外围器件在电脑板上连线都拔掉,只留电源线。再开机试,如果正常则是外围器件问题。如果故障依旧就要仔细检查电脑板上的防水胶有没有破损进水了。再找不到就要把防水胶铲掉检查板上的元件。这样工程就大啦。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源按键问题,用WD40喷一下,然后狂按几十下。这方法对电视机轻触按键特有效。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板子是拔了线的,仅留了电源线测试的,能开机!说明不是按钮的问题。开机1S~~2S后就自动关机了,我认为是进入保护状态了!现在正在测试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