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菜鸟

楼主(2010-03-03):
美的牌电磁炉,型号SH1981,故障现象:接通电源(未进行任何操作)所有指示灯全亮,数码管各段也全亮,蜂鸣器发出“滴、滴”报警声。约1s后全部自动熄灭,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初步检查桥堆、IGBT、大电容正常。请教,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是不是它的ic脑子坏了,1s后自动熄灭是不是因为它的自动保护系统启动了呢?

网友B:
看看按键是不是进水了

楼主:
按键没问题,我也怀疑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C:
你是怎样测量IGBT正常的?

网友C:
故障现象说明MCU部分工作正常。在通电后,应该先检查300V电压是否正常,而不是你说的“初步检查桥堆、IGBT、大电容正常。”

楼主:
进一步检测发现IGBT没有导通,管子没有问题

楼主:
7805也能工作,怀疑脑子坏了
但没有图纸

网友D:
看现象倒像是保护了,你先检查下空载、过载检测电路看看。

楼主:
东西都下不了.....服务器问题吗???

网友E:
可以下的鸭,实在不行发到你油箱.有50M.

楼主:
不知是不是我的迅雷有问题啊???好郁闷的,几天了.....
xiaolonghua@139.com
谢谢您!!!

网友E:
16L的小龙汉,你的油香太小了,46M文件退回2次了。
不要用迅雷,点右键另存就能下载

楼主:
哦     谢谢您老了!
邮箱是2G的,先按您的方法试试实在不行再麻烦您了

网友C:
“进一步检测发现IGBT没有导通,管子没有问题”
楼主为什么IGBT没有导通就能说明IGBT没有坏?

网友C:
没掌握维修技术,就是有电路图也是没用的。

网友C:
我还是主张检查IGBT。

网友C:
100%确保IGBT是好的情况下再说。

楼主:
俺已更换IGBT测试过

网友F:
这种情况说明大脑是好的,要不然不会报警然后自动关闭

网友G:
这些资料太好!

网友H:
这些资料太赞了

网友C:
楼主,给有整好了?

网友I:
tYW大侠真好野

网友J:
佩服得不知道怎么表达

网友K:
膜拜啊膜拜

网友J:
真希望老T能传授俺“搜书十八招”

网友L:
至少IGBT没有击穿

网友L:
资料真好,也收一份

网友M:
能不能把资料发我邮箱,非常感谢!偶的邮箱sigavin@sohu.com
10# tyw

网友N:
是啊,也可能开路啊

楼主:
脑子坏了...单片机故障

楼主:
请教41#
何以认为开路呢
俺已送修,找不到那20脚的单片机资料

网友O:
这个是芯片进行电路保护现象,应检查热敏电阻,IGBT等电路

网友P:
谢谢10楼这么热心的把资料共享。

网友Q:
这是好东西,做个记号

楼主:
应该叫开机自动复位(关机)吧
     所有器件均已测试,可以确认是脑子坏了

网友R:
在控制方面有问题。你查查保护电路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S:
CPU坏了吧!

网友T:
谢谢了,我下了

网友U:
好东东,顶一下先!

网友V(2010-10-06):
是触屏吗  触屏板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W:
太好了,正需要这些这里,谢谢!

网友X(2013-02-25):
引用 网友E:

T叔永远都那么V5!!

网友Y:
什么人才都有啊

网友Z:
这个问题要检查CPU供电、晶振、复位